有用固朗的机机的吗?请教下

楼主(2010-07-26):
最近想上个450玩玩看,淘宝上
黑色金属侧板!!
配置:
塑胶整机KDS450S(金属侧板)
KDS 2.4G K-7X
7通
遥控器
KDS K*8X通接收机
2.4G接收机
四个KDS9克
舵机
KDS800双感度锁尾
陀螺仪
40A无刷电子
调速器
3200KV无刷
电机
锂电:11.1V 15C 2200MA
325MM玻纤维桨
KDS平衡充.适配器 请问下这个配置行吗?会不会很烂?各位大大能给个建议吗?

网友:
锁尾换922吧~侧板什么最好是碳纤的~

网友A:
反正比我的飞机烂!

网友B:
我现在用固朗450c套机,机身侧板是波纤的,挺耐炸的,jj炸了十多回还好好的,kds800不行,那温飘不知道是我不会调呢?还是传说中没的调,kds9克舵机如果是随机来的,那就先用吧,我第一回小炸就坏了三个,先在用MG90,炸了十几回都没事,电机我用3500KV,我是新手,觉得kds的机机还可以,起码比山寨的好.
(以上纯是个人意见,谨供参考)

网友C:
GL 机机就很不错很不错的 了! (塑料版的除外)
GL 机机就很不错很不错的 了! (塑料版的除外) 确切的说是很好了!

网友D:
我记得我买的塑料套机,固郎的1300全套,当时的配套锁尾舵机是N590,不知道是不是比9克的好。标配应该不是4个9克舵机吧,我的那套设备还在呢,飞了一次就不想飞了,直接换金属的,遥控也换了10CG,反正老板卖的时候现场给我飞了,感觉他旋停很稳,可能是人家技术好吧,反正我还是在练习阶段,那个皮带直传冒似很有特点

网友E:
固朗玻纤450c我有在飞,还不错,
不要迷信碳纤

网友F:
我的也是450C调的不错了飞的挺稳
舵机不能凑和,尤其是尾舵机,锁不住尾舵,炸的才晕

网友G:
我就买的KDS450S套机哦,新人练习蛮不错的。

网友H:
看你的爱好程度和经济能力了,这个配置也一样飞,悬停及航线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I:
不发表意见。只建议LZ再多潜水几日学习学习。

网友J:
如果你很穷 又极有天赋 并且不是自己单飞 可以买
这个飞机不咋地 除非你觉得自己很强 不然它会让你的头变大

网友K:
调机看手法的!新手先潜水吧!等明白后你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L:
舵机换了吧,还有陀螺仪。变成牛机

网友M:
我也是450C,还不错的

网友N:
潜水不够,继续下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