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11X怎么调出5点油门曲线?

楼主(2010-07-26):
JR11X怎么调出5点油门曲线?新增机怎么只有3点,POINT-2和3怎么调出来?螺距也是?

楼主:

JR11X怎么调出5点油门曲线?

网友:
推油门摇杆到你想要添加值的位置,按左面最下面的按钮【ADD】,一点就通,呵呵继续享受11X吧。

网友:
同上!记得直机时候把输出的14 改成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