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下室工作间防水防潮问题

楼主(2010-07-26):
坛子里有地下工作者么?
大家的防水防潮都是咋做的?
我准备刷一层防水砂浆,然后再铺一层橡胶地垫。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装除湿机

网友:
我也碰到如何除湿问题

网友:
地下室的水珠或湿气是渗出来的,甚至是冒出来的。怎么除,怎么防都无济于事。

网友A:
我的工作是在地下室,上海的6-7月份非常潮湿,地下室湿度达到75%左右。没有其他办法,再做防潮也没用,空气湿度非常大,只有用除湿机,现在用除湿机效果不错。

网友:
初期浮灰粗略铲平地面,刷卫生间用的防水涂料刷3遍,与土壤有接触的墙面除去涂层白灰也一起刷。地面在铺最便宜的瓷砖。决定好多啦。我的地下室没刷,铺瓷砖潮气就小的很多。
买2手空调,驱湿效果好,夏天还不热。又省钱。

网友B:
地面铺塑料薄膜,然后打上一层5厘米厚的水泥砂浆,保证地面永远干燥。

网友:
通风扇早晚一直开着也有有效果的!

网友:
我就是做防水的.
1.地面塗上PU防水2MM厚,然后打上一层5厘米厚的水泥砂浆,
2.重點.地下室四面牆身外是否沙土.如果是沙土四面牆身必需做不垂流防水.然后飾面.
   不做的話.不止潮湿.還會漏水入地下室.當水填飽水泥牆後.更會型成潮湿.
3.建議地下平面及牆身也要做防水.然后回田水泥飾面.同做泳池差不多.
4.還要看地下室與上層樓頂角位.有沒有機會入水.
5.其實你做防水,要找個尊業的防水師傅到你的地下室看一看
.不然做了之後一樣潮湿.漏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面铺塑料薄膜,然后打上一层5厘米厚的水泥砂浆,保证地面永远干燥。

还不如一布三涂的正规防水

楼主:
我现在就是2个20W,1个30W的风扇24小时轮流运作

网友:
除啦刷防水空调是王道。(2手的可以淘到好机子,比JJ好淘多了)除湿功能超强,夏天还可以工作,给自己一个舒心的工作空间。

网友C:
我的机床也放在地下室里
房子7年了
刚搬家的时候地下室也很潮
现在好了
地下室窗户不要开
因为地下室凉 外面的热空气进到地下室里
水分饱和了 地下室就潮了
只要不开地下室的窗户就没问题了
机床平时用包装用的塑料盖上
玩完后清理 上油

网友:
昆明乾燥得讓人受不了 都用加濕器,,這方面是在沒經驗

网友:
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也是一个可行方案。
地下室主要是通风问题,只要你的地下室通风情况良好,
那就不会有潮湿。
你可以去买一个功率大一点的风机,然后在你的地下室里装一组风道。
(风道你可以去做,用镀锌铁皮做)把外面的空气抽进来,
这样地下室的环境也好多了,还不会再有潮湿。

                                                             _________人防地下工作者的意见

网友D:
发大水怎么办?地下室多不保险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大水怎么办?地下室多不保险呀..

装上防护门 就不要怕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看来想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只有搬设备到地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机床也放在地下室里
房子7年了
刚搬家的时候地下室也很潮
现在好了
地下室窗户不要开
因为地下室凉 外面的热空气进到地下室里
水分饱和了 地下室就潮了
只要不开地下室的窗户就没问题了
机床平时用包装用 ...

有道理,可以试验下,
我上次涂防水涂料很失败,
几乎没用,
不过我发现买的角铁放在里面一个月也没生锈,还可以,
看来是担心过度了

网友: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只有地面墙角有渗水现象,
而地面没有,很干燥
这是为什么?

网友:
防水和防潮是两个概念,解决的办法也不一样。单纯防潮,有兄弟建议空调,高温季节确实很好用,我用空调,开店时候,湿度可以到50%,很干燥。防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怎么进怎么堵,哪里进哪里堵,没有定式了。

网友:
我装了台空调,好多了。

网友:
23楼的
我表达的就这意思
这其中我也走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工作是在地下室,上海的6-7月份非常潮湿,地下室湿度达到75%左右。没有其他办法,再做防潮也没用,空气湿度非常大,只有用除湿机,现在用除湿机效果不错。

真是 不错~~口水啊

网友:
问题很好处理的,四周挖槽,深约30(自家挖的30),,,中间做蓄水洞我家处理是拿了个泡大蒜头的大缸(1.5深*1.8宽)倒扣着,,希望给你点参考,我家是湖南的,应该天气有点相近,,空气太潮,地下水分多,,,,,,,,,,,,,,,,,,,,,,,,,如果不明白短信与我画个结构图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我还真是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样能防水还是防潮?说说原理呢

网友:
没有很多原理,我查过很多资料,应该是毛细管原理吧,,,挖槽的靠墙角就是收集地表根部的水及水露,,,缸位置,就是才用低洼的原理,,水压气势这个,,,原理还没明白,,,有机会你到老房子看看,,,,,sorry之处就是原理不知道多少,知道别人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