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F2(自由飞、线操纵)模型技术讨论区
推荐一自由飞翼型 急~~~

楼主(2010-07-26):
RT 克拉克Y可以吗?

网友A:
用巴比锲,通用的留空翼型
做的时候记得要加扰流线

网友A:
主翼用巴比锲,尾翼用go517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巴比锲? 英文名是什么 prolifi里有吗?还有那个是goe517吧? 没找到个go517

楼主:
求一合适的螺旋桨...
130电机6:1变速后可以使用什么螺旋桨?用的7.4V 电机磨的比较厉害 不过130很多 没关系 转速还挺高的 我用的桨长约10CM 感觉电力力气有点剩余 请问用什么桨较合适

网友A:
6:1减速比有点大的感觉,10cm的桨应该是4寸的,你换个5.5的试试?

网友A:
你到底做的是啥飞机?有图纸吗?

楼主:
没什么材料 只能做一个自由飞啊 没具体图纸 但在脑子里构思的很详细了 准备打印一份

网友B:
做电动自由飞用克拉克Y 7%翼型吧,巴必契阻力大。

网友C:
自由飞的翼型不能用巴比契,可以用NACA6409、64075、6406、高勤飞等。

网友D(2011-02-20):
自由飞包括F1A F1B F1C 不知你想做哪种
1A的话机翼用巴比契 英文:babic 或者可以自己改一下翼型 尾翼大部分用的是克拉克Y 或者GO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