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金属粉来做摩擦焊的?用来焊铁和钢。

楼主(2010-07-26):
昨天看了youku上摩擦焊的视频,觉得挺简单的。
用这个来做机床架子感觉比铸造靠谱。
DIYer不可能在家里架炉子。
磨擦焊目前似乎只适用有色金属合金,
这类材料熔点或者塑性变化点比较低。
如果在焊面结合部放上大量铁或钢的粉末,
是不是也能用来焊钢或铁结构?:loveliness:
电焊气焊之类的东西,好像不适合家里。

网友:
难度是很大的啊,可能更加不适合家里搞

楼主:
可baidu之。。

摩擦焊就是利用2个金属摩擦产生的热量使接触部位进入可塑性半融化状态,
以此来结合2个金属件。
目前好像只能焊有色金属。
引用 网友A:
不懂

网友:
见过焊铝的,没听说有拿来焊钢铁的,主要是摩擦焊铝可以避免空气氧化

网友B:
回复 楼主:

应该不行,温度不够吧,能不能给个视频链接看看

楼主:
到youku上搜“摩擦焊”

视频有一些。
这玩意好像航空上用得多。
不知道铁是不是比铝更容易氧化,
还是铁氧化物比铝氧化物对机械性能损伤要大?
我感觉主要原因还是温度.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温度不够吧,能不能给个视频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