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招,铜字,铜标牌用的黄铜是真正的黄铜料吗?

楼主(2010-07-26):
还是破铁片凃层薄薄的铜或什么杂质很多的铜?

网友A:
呵呵,这个我比较内行,我是干了十几年的装潢,在90年代用的是铜皮,而且必须是质地软的黄铜,要不然敲字的时候就会敲裂,铜字敲出来抛光之后要喷涂罩光漆,而且工艺要求严格,要不然就会生锈发黑。后来改成钛金版了,就是不锈钢电镀了一层黄色,用的304的,因为304的韧性大,后来用的202,201的,由于便宜,随便敲敲,再后来用的不锈铁,也和不锈钢颜色差不多,原来的字是叫真正的球面字,现在和平面差不多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国产东西的质量要求是每况愈下,不过在传统手工业发达的地方,还是有这方面技术的空间,比如江苏吴江,在北厍比较集中,很多还是用的铜皮,敲出来的龙鳞凤爪栩栩如生,大部分做字用的是不锈铁,因为价格的竞争,不过手艺还是不错。

楼主:
学习了,最近做船到处找铜材

网友B:
用不锈铁加工好以后再镀钛最科学,质量好又省钱

网友C:
不锈铁是啥材料?

网友D:
不锈铁就是看上去跟不锈钢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拿磁铁一试还是能吸住的。这是跟收买佬学的。十年前做的铜标牌还是用铜的,现在基本上都是用钛金的替代了。

网友D:
我前年有一次去跟一个客户换招牌,也就是做过钛金字,以前的铜字起铜青了,就是表面有些发黑了;一般我们都是把拆下来的东西帮客户拉走的,结果那次卖废品的钱比收的工程款还多。

网友E:
镀钛金的比黄铜字耐用些

网友F:
铜字发黑,是铜的基本性,价格还高,所以现在没人做了,
现在大多做的是不锈钢镀氮化钛,俗称钛金,效果很好,金色时间长,不过现在材料不好了,也不行了,但还是比铜的好,
铜的分为黄铜和紫铜,紫铜由于延展性很好,所以做精细花纹都可以出来,要求高的,表面有贴金的,不过在室内还可以保持很长时间,室外也不会太长的,
贴金的也的假的,就是现在有贴铜的,唯一区别是纯金的表面色比较金黄,有哑光的感觉,而铜就比较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