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挑选百得电磨?

楼主(2010-07-26):
淘宝上有改装220V的百得电磨和原装电磨。请问个位大大,那种质量好?

网友:
应该是原装配110V变压器比较保险。我买的第一个百得电磨就是改装220V的,刚用就给烧了...当然,现在改装技术比那时候应该成熟多了,也可以买一个试试,毕竟老带个变压器出去干活,比较麻烦啊。

网友:
我用博士的

网友:
是做模型用的吗?

网友:
可以用可控硅降压使用,1要加散热片2负载电压要调低至70V以下,(因不是正弦波,普通表测量值不准)

网友A:
百得的货太低档了,还不如一些国产山寨货,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得的货太低档了,还不如一些国产山寨货,谁用谁知道

百得的货有一部分就是国产山寨货,另一部分是一些小国家生产的山寨货

网友:
山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