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柄钻,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0-07-26):
小铣用的筒夹,感觉换起来比较省事

买了几个,太脆了,稍不留意就断了

有啥好推荐吗?

还是说,都这样,只能小心再小心啦?

网友A:
钻最好用钻夹头,不必用筒夹、铣夹之类的,因为钻本身没太高精度,不需要。所谓定柄钻要贵不少,也不好找,要好可以用精密自紧卡头就行了。

网友B:
3,175的pcb钻头
就挺好的
但耗损率高
可以在硬度很高的金属上打孔
比如 白钢 丝锥
基本上钻一个孔要短几个了
反正这东西便宜
1块1个

网友:
PCD..>>很容易掉渣么?

网友C:
要用小台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最好用钻夹头,不必用筒夹、铣夹之类的,因为钻本身没太高精度,不需要。所谓定柄钻要贵不少,也不好找,要好可以用精密自紧卡头就行了。

做模型,0.X的偏差就很大了!我的孔也就0.6-1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175的pcb钻头
就挺好的
但耗损率高
可以在硬度很高的金属上打孔
比如 白钢 丝锥
基本上钻一个孔要短几个了
反正这东西便宜
1块1个

小心点打问题不大!

我断了俩0.8的,一个是因为没把主轴升起就急着下工件,一下给蹭断了,一着急把另一个放在桌面的也滚到地上!哎!
我觉得打孔还可以吧!不断地插插拔拔的,慢点就好。
没查到1块1个的啊?好用不?如果跟价格有关,1块钱的一个孔要断几个,几块钱的能打几个孔,还是划算哈!不过断了总是很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用小台钻。

台钻的力道不好掌握,不如铣床可以0.1给进哈

网友:
打小钻头手感和视觉很重要,看不清可上一个放大镜,总之要积累点经验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台钻的力道不好掌握,不如铣床可以0.1给进哈

台钻没铣床好是真的。不过大材小用了,太。    其实只要小电机的转速足够高,随你用什么力道,不会损坏钻头,因为这钻头真的很锋利,钻玻纤板跟戳纸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台钻没铣床好是真的。不过大材小用了,太。    其实只要小电机的转速足够高,随你用什么力道,不会损坏钻头,因为这钻头真的很锋利,钻玻纤板跟戳纸一样。
http://bbs.yleee.net/attachments/forumid_17/20090911 ...

我在2MM的钢轴上钻一个0.85的孔
先铣了个小平面,再钻,快钻通的时候感觉很危险,视觉上钻头有些弯了都,不过可能是视差的缘故,不过孔开的还是很完美的!就是之后的事情,哎!真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2MM的钢轴上钻一个0.85的孔
先铣了个小平面,再钻,快钻通的时候感觉很危险,视觉上钻头有些弯了都,不过可能是视差的缘故,不过孔开的还是很完美的!就是之后的事情,哎!真背!

这是pcb钻, 有点强人所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