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v3 动力不足啊!

楼主(2010-07-26):
v3 的动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充满电也只能飞40厘米左右,感觉是马达的问题,又不想在这种机型上再破费改无刷,所以想请教大家介绍一款动力强劲的有刷马达。谢谢大家了,请不吝赐教。

网友:
换电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有什么好的有刷电机可以推荐吗?谢谢

网友:
换雷鸟的370强磁有刷电机,动力会和无刷一样暴,但是发热量和耗电也增长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网友C:
提起丘比特v3这种垃圾飞机我就来气。。。。买了2个月飞机还没在天上超过1分钟过。。、、四合一那叫一个脆。原厂电池竟然没平衡冲插头。。旋翼连杆也超软!螺旋桨脱臼后。。立刻撞弯三根连杆,双桨又要重新调!。。这不是适合新手的飞机。。我买这个飞机现在那叫一个后悔。。。。还不如买个cb180d玩玩。。。v3一点都不显档次。。。一看就是小厂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起丘比特v3这种垃圾飞机我就来气。。。。买了2个月飞机还没在天上超过1分钟过。。、、四合一那叫一个脆。原厂电池竟然没平衡冲插头。。旋翼连杆也超软!螺旋桨脱臼后。。立刻撞弯三根连杆,双桨又要重新调!。。这 ...

 同意LS说法。和我遭遇一样

网友:
看一下我的贴,我换了电机后至今飞得好好的,每天飞4-6个电(我有2个电池)。

网友: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回复,v3的旋翼头是要小改的,现在我的v3基本就是不死鸟了。

网友(2010-10-31):
旋翼头怎么改?

网友:
原机电机还可以,但厂家后配的电机动力最多只有5分钟,换了一个还是如此,还没有找到更好的代用品~

网友:
还有个办法,换004的桨,不过这样室外就不如用原装桨抗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