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4G6s

楼主(2010-07-26):
各位大大 我的飞机是4G6S 接收机是2609 请教一下怎么调油门螺距曲线和3D开关 wk-2801pro控 接收机选rx-2801能在 curves里面选曲线 但问题是我的飞机接收机是rx-2609 遥控器上选的是rx-2601 结果curves根本进不去  但是这个控是按飞机档案设定的 选2801接收机能设置曲线但不能与2609接收机对码 选2601 设置完十字盘类型 和反向以后 其他的都设置不了 弄得我不知道油门螺距曲线都是什么样子 另外问一下 3D飞机是不是通过切换F.MODE的3个油门螺距曲线设定来实现的? 设定有3个状态 1-静态飞行 2-3D动作1 3-3D动作2 RX-2609接收机也是6通道的啊 为什么不能设定这些 求同用2801pro的大侠给解释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应该选2801接收机,而且能与2609接收机对码没问题我就是这种配置,如果无法对码可以试下先接飞机电池在开控(注意安全)。而且如果是rx-2609 就不是4G6S而是4G6了。
F.MODE是用来飞3D的。具体设置参照说明书就好了。

楼主:
谢谢LS的大大 我刚才也搜到另外一个人的帖子:

网友(2010-06-03):
刚才又试了一下,发现把2801控设成2801兼容模式,然后更改油门和螺距曲线,保存后再改会2601兼容模式,虽然不能直接在2601兼容模式下调整曲线,但刚才在2801模式下调的曲线值都被保留了,飞机也可以在不同模式下切换飞3D!

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改曲线要设成2801兼容模式,改完了飞再改回2601兼容模式就可以了。

真是绕了个大弯啊!

代价是:刚才又损失了一对大浆!

呵呵
另外请教一下 4G6 和 4G6s 有什么区别? 我是新手要不要升级2610接收机?
我在淘宝上买的 跟他说的4G6S 要了我2090大洋 结果给我一个4G6?! 我晕倒

网友(2010-07-26):
2801模式下先设好油门和螺距的曲线,再调到2601模式,则前面调的的曲线在2601模式下也能使用!

网友:
在2801下调螺距,切到2601下对频操作。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w- 本新手拜谢 去车库飞去喽 ....

网友:
4g6s有3维陀螺稳定系统飞得更稳,更适合新手。
不过4G6S在2801模式好像是不能对频的,但是我的4G6在2801的情况下轻松对频,LZ的不知是什么情况。你确定你的是RX-2609而不是2610S?说明书有的时候是错的要看飞机里装的是什么。

楼主:
回LS,说明书果然是错的! 我打开机头一看 是2610s没错 这破说明书 估计给我的说明书是4G6的 呵呵
EOS7D对焦确实不错 可就是APS-C画幅让人无语 我的24-105L都没有广角了 哭...

网友:
你新手,先去淘宝订木桨,否则估计你会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