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材加工请教高手?

楼主(2010-07-26):
想把HL虎底盘库改成金属的,本来为了精度高想用线切割,但线切割的工人给我说“他们只切割不锈钢材料”,不加工铝材,
为了控制车辆的总重量,我想用铝材加工,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铝板,当然也要有一定的精度哈(因为要加工侧板的外型和开很多的孔)。有知道的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把HL虎底盘库改成金属的,本来为了精度高想用线切割,但线切割的工人给我说“他们只切割不锈钢材料”,不加工铝材,
为了控制车辆的总重量,我想用铝材加工,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加工铝板,当然也要有一定的 ...

为什么不能加工铝材,完全可以的~

网友:
用3mm铝板就可以,我的就是,正在制作中。梅卡瓦4

网友:
线切割也可以切铝的,但貌似比较损机器,所以人家不干了

网友:
价格出高点人家就愿意干了

网友:
加工价格比较高!

网友A:
把图纸打印出来,贴在铝板上,自己切割,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图纸打印出来,贴在铝板上,自己切割,钻孔

精度的把握就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找割大理石的那电动工具,换个割木头的锯片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