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室内小飞机啊。转弯不行啊

楼主(2010-07-26):
早几天做了个小飞机。但是螺旋桨反扭很厉害,转弯会掉地,怎么办啊

网友A:
翼展太小?桨太大?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太小?桨太大?上图看看。
[localimg=225,300]3[/localimg]

网友:
买的是把     打舵加油门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自己做的。- -我手工有那么好么?是2通机上拆下来的接收,舵机自己绕的线圈

楼主:
机翼使用磁铁粘上去的,可拆卸

网友C:
这应该不是反扭的问题吧,图不是很清,不过一般方向舵面不要太大,最好装个升降舵,升降舵面和方向舵面用细线连一起,能补偿一下。你搜一下”xccdb”的贴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不是反扭的问题吧,图不是很清,不过一般方向舵面不要太大,最好装个升降舵,升降舵面和方向舵面用细线连一起,能补偿一下。你搜一下”xccdb”的贴就有。
嗯,谢谢,家里没有照相机,勉强用手机拍的

网友:
加大上反角。

网友:
对 加大反角也是可行的
加长机翼,在机翼两侧加类似滑翔机的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