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关于潜艇沉浮的我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0-07-26):
在外壳及防水隔舱都做好后,艇内剩下的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用充了氢气的气袋填充,具体的氢气浮力多少根据自重及想要上浮的速度来决定,固定好,让它只能呆在上面,下面用软袋子,比如打吊针用的装药水的那种塑料袋,没水了就会瘪掉,想下沉时往里面注水,想上浮了直接把水抽出去就可以了,不知道这种设想可否实现潜艇的沉浮,模型潜艇本身不是太重,这样可以吗,欢迎大家来拍砖

网友A:
可以啊,只是为什么要用氢气呢

网友B:
 可以当然是可以,就是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首先没必要分2个舱,你的水袋本身就是隔离的,直接放在舱底就行了。
其次没必要用氢气,相对于水的密度来说,空气和氢气的密度基本可以理解为是一样的。你用氢气除了增加成本和危险性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另外你设计的时候要注意水袋和舱的体积关系,因为在密封环境下,水袋体积的变化都会引起舱内压力的变化,或正压或负压。水袋和舱的体积比例约大,压强变化越小;比例约小,压强变化越大,此时你的水泵就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来实现水袋的进排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