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ch3控制的雕刻机意外停机排除故障后如何接着加工?

楼主(2010-07-26):
雕刻机有时候意外停机,排除故障后,如何继续加工呢(以MACH3为例)?试验了几次都不行,只得重来,浪费不少时间也浪费材料。
有谁能详细介绍一下雕刻中止后如何跟续之前的工作?
谢谢!

网友:
这个就比较难了,mach3没有维宏那种断点续刻的功能

有个精确的机械原点要好的多,至少每次知道加工零点的坐标位置

网友A:
如果能记得停机时的,行号就可以。
从这里开始。

网友:
加工的时候做个固定的对刀块,记下工件相对对刀块的坐标,意外停机后知道大概的代码行号,重新对刀,再提前几行执行代码可能凑合可行,如果用伺服系统,又有零位设置,那就更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记得停机时的,行号就可以。
从这里开始。

关键是两次的0点要尽量重合,可以用mach3的巡边功做机械零点比限位开关做机械零点准些

楼主:
今天我又看了一下对刀块的使用

直到现在才知道如何设置让机器自动减掉对刀块的厚度 ,原来是在对刀那个框里面有个数字可以填的。
另外也稍微试验了一下X\Y各边的对刀,看来要自己用雕刻机铣一个3维对刀的小工装。寻边有个麻烦是刀具本身经常不是回转体(比如铣刀),所以如果用刀具寻边不是很好,可能我会用主轴寻边。
多谢各位回复!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两次的0点要尽量重合,可以用mach3的巡边功做机械零点比限位开关做机械零点准些

网友C:
 如果毛胚大于工件还有的救

使用移动刀具找到X Y的2边,查看刀路文件,找到X Y的最大或者最小值,用离线重设0点。
比如,用刀具慢慢挪到刚刚碰到X,查看G代码,过去加工的行数里面最小X-7,那么改点不动,点mach里面的offline,再输入g0 x-7,关闭offline以后,同样操作Y。g0 x0 y0以后原点就准了。Z轴也可以照做

如果记得精确的停止位置,移动到改点坐标以后,选择从该行执行

如果不记得精确位置,大概从该行的前几十行?几百行执行也行。

切记,不要从0点开始直接点从该行执行,Mach3会从0点移动到改行坐标,如果工件在这个轨迹上,就要报废工件了

 这是我以前雕刻出错几次总结的经验,如此操作,精度还是可以控制在5丝内的

下面的图就是毛胚大于模型的情况,其中左边的模型就是用上述方法救回来的,当时代码已经执行了16万行
 单个模型的加工时间为1个小时左右

网友(2010-12-19):
请问雕刻这个材料是什么来的,那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已找到了,叫树脂代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记得停机时的,行号就可以。
从这里开始。

对啊!这样可以的

网友:
我给电脑部份接了个UPS,取个信号给E-STOP,外部停电,机器停止运动,电脑不停,现在UPS能坚持15分钟,拜托停电不要超过10分钟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毛胚大于工件还有的救

使用移动刀具找到X Y的2边,查看刀路文件,找到X Y的最大或者最小值,用离线重设0点。
比如,用刀具慢慢挪到刚刚碰到X,查看G代码,过去加工的行数里面最小X-7,那么改点不动, ...

仔细看过了,后面实践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只有学习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