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方法加长HL虎1炮管

楼主(2010-07-26):
裂了,重粘一下

裂了,重粘一下

定好位置,拿纸卷里面铝管

定好位置,拿纸卷里面铝管

奶粉铝箔

奶粉铝箔

奶粉

奶粉

未卷外层铝箔

未卷外层铝箔

调整大小

加长处卷一层铝箔

加长处卷一层铝箔

调整大小

效果

效果

调整大小

效果

效果

效果

效果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不错,不知这样硬度如何?

楼主:
硬度很高,没问题。

网友:
加长段和原炮管的接缝处不好找平吧。

网友:
 ,娃多大了?

网友:
真不知道恒龙为啥要短那么一截,省钱啊!

网友:
HL是为了咱的动手能力才搞那么多错误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的仔细一点,很好找平,实际效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小孩10个多月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么好的法子咋不早说的,害的我买了个加长炮管

网友:
JJ接的真好

网友:
买的现成的加长炮管总比做的好嘛

网友:
上一个全金属的

网友:
 很好,再过几年可以和娃一起玩了

网友:
问题是内管短了,会影响XX弹的开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验过了,不会影响打炮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辛苦了,我本来还在找同样直径的铝管准备加长用的,看来可以省了

网友:
谢谢LZ啊  用你的方法搞好了  很漂亮  谢谢哦

网友:
 纸的话........泡水你就囧了!

网友E:
很便捷~同时也推荐补土法~

网友C:
回答zidane0129 的问题
1、锯前搓一下炮管,把炮管分开,拿出铝管,然后用普通锯条锯开,不平可以拿细砂纸磨一下。
2、首先拿5CM纸条卷到和第二段炮管内径一样,其次再在这上面卷2.5CM宽的纸条到和第二段炮管外径差一点点,然后再卷铝箔。

网友F(2010-12-21):
楼主你太有才了,照你方法改了效果好的横啊

网友G:
还是5号电池的皮改这个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