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平板电脑来录像的

楼主(2010-07-2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28610461
这种机器有可能吗?

网友A:
应该不行,不是桌面电脑的操作系统,首先你找不到能在这个电脑上安装的视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不是桌面电脑的操作系统,首先你找不到能在这个电脑上安装的视频软件。

我是在淘宝上看到有支持XP操作系统的平板,所以才问问。你用的X200是单位发的工程调试用的吧?!
我现在没笔记本,没有任何录制设备,所以现在在到处考察争取最优化~

网友:
这个是山寨的苹果ipad 应该是采用的winxp或者wince之类的系统吧 看配置很烂 建议不要用 浪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淘宝上看到有支持XP操作系统的平板,所以才问问。你用的X200是单位发的工程调试用的吧?!
我现在没笔记本,没有任何录制设备,所以现在在到处考察争取最优化~

x200自己买的啊,公司配的是x201……
首先需要一个基于桌面式windows操作系统的电脑,并且配置不能太低,不然同步录制的时候,实时视频可能会有停顿。
我用笔记本玩了四次之后,发现笔记本的屏幕真的不适合FPV,对比度低,强光下平面的色彩不容易分辨,白茫茫一片。昨晚突发奇想把家里的22寸液晶显示器用起来,台式机的液晶显示器对比度高,亮度也比笔记本大多了,录制的话还用笔记本,液晶显示器接在笔记本视频扩展接口上。
用起来就是麻烦了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还需要逆变器。

网友B:
我用viliv S5  5寸平板,win7系统,亮度够用了,本来就是可以当车载G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viliv S5  5寸平板,win7系统,亮度够用了,本来就是可以当车载GPS的

米人,玩不起那么高档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viliv S5  5寸平板,win7系统,亮度够用了,本来就是可以当车载GPS的

你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