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儿滴电机

楼主(2010-07-26):
在一台三菱电机PP后面发现这套玩意儿
下面上图
上面有一个运算放大器的IC
这个是不是一个测速的装置呢?

楼主:
为啥一次只能上一张图呢

网友A:
电路板上那个蛇形走线应该相当于电感。。

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电流变化(也就是磁场变化)速度的,
大概是控制速度用的伺服电路。
我不懂电机,胡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是用来检测电流变化(也就是磁场变化)速度的,
大概是控制速度用的伺服电路。
我不懂电机,胡说的。

谢谢:)本来就是一起学习!
这是台直流减速电机,DC20V,180RPM的转速。
我就对这些印的数据不明白:MCG-26H13   PART NC.FH7-1321
?没查到资料
第一张图,你看到二个面其实是扣合在一起地,右边黑色环不知道是材质,不知道是不是导磁地。

网友:
不知道是啥玩意,关注中。

网友:
就是测速的,有些老打印机里有,洗衣机里也有,我的雕刻机主轴也有,是我自己加上的,修边机主轴。

网友:
蛇形印刷电路相当于漆包线,黑环应该是磁铁。就是一个无刷电机啊。功率不大的。

网友:
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提供FP信号的

无刷同步电机

网友:
黑的那个应该是个磁环,

用来抑制电源线上的浪涌。
又没用不大清楚,但是看到过很多通信设备的电源座都是带磁环的。
引用 楼主:

谢谢:)本来就是一起学习!
这是台直流减速电机,DC20V,180RPM的转速。
我就对这些印的数据不明白:MCG-26H13   PART NC.FH7-1321
?没查到资料
第一张图,你看到二个面其实是扣合在一起地,右边黑色 ...

网友:
很多软驱就是这样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