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A固定翼安装域遥控

楼主(2010-07-26):
我是一个新手,新买的固定翼飞机 F3A 全是自己组装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尝试飞行过,因为动力系统还没有安装。

求助:

1.我的是乐迪 T6EAP 2.4G固定翼六通道遥控器,请问这个接收器,是如何与舵机和电调安装在一起的,有先后顺序吗?

2.如何调试F3A飞机的动力,最后又安装说明,希望有知者能帮忙提供。

3.动力系统我曾尝试过组装到一起,但是我发现为什么油门 确不能正常运转(只要控制一个开关,电机及开始飞速转动了)我控制不了他的速度。

4.还有一个问题,我在电脑上与我的遥控器试着模拟飞行,但是为什么一启动  电脑里的飞机就自动飞呢?

感谢老航模友人提供帮助,谢谢

跪求呀!

网友:
楼主对F3A的概念不清晰。

多多潜水先。。。

网友:
对楼主无语了,请参考二楼的帖子~~~

网友:
请参考二楼的帖子~~~

网友:
我来正经回答下吧,lz确实需要潜水……
1舵机和电调怎么插下去应该知道吧,插的顺序不同手法不一样
2调试动力?把机子称一称重量小于厂商给的最大拉力就行了吧,其他飞的时候看哪不对就调
3是不是把电调插到开关通道了?一般是插在CH3然后用那根不会回中的杆操作
4开启模拟器后请先按alt,选择options->controller select,然后一般是点第一个

先在模拟器里把操作弄熟悉再拿机子去飞吧……

网友:
现在的人怎么都没搞清楚就开始飞啊?

楼主:
谢谢,我的F3A终于安装完成了,打算本周试飞一下。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啊

网友:
包你炸,我估计10秒钟之内

网友:
不要 打击新人。

好歹 30秒吧。。。

网友:
首先哪款f3a,什么动力,估计是什么泡沫的吧,接收机通道怎么插要看你的说明书,这控不太常见,我是不知道了,其次你要看你的机翼、水平尾翼垂直尾翼是绝对的平行、垂直、左右尺寸一样,然后看重心,说明书上说在什么位置,尽可能就要在什么位置,你什么都不会,最好机头略微下垂好点,如果头轻,基本上你就是摔的下场,动力,你至少要保证拉力和整机重量比在1:1.2以上,真的f3a需要的动力是最大的,比3d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新买的固定翼飞机 F3A 全是自己组装的,但是目前还没有尝试飞行过,因为动力系统还没有安装。

求助:

1.我的是乐迪 T6EAP 2.4G固定翼六通道遥控器,请问这个接收器,是如何与舵机和电调安装在一 ...

1,是接在一起的,但有顺序要求
2,电调要插在接收机第3通道上,你现在应该插在第五上
3,模拟器是什么类型?潜水找设置吧

网友:
15秒 炸掉。。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找找感觉吧,否则真的会秒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