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这次是模拟器的问题 还有曲线设置 用4G6的各位请帮帮忙

楼主(2010-07-27):
按照各位大大的说法 我的4G6S 用2801设定好了螺距和螺距曲线然后换成2601模式
并用机机测试了一下 设定如下:
SWASH:3SERVOS 120度
Reverse:4,6通道
GYRO/AUX2 :
0:35%
1:50%
SWAATS: PIT:60
                L    1      2    3    H
油门曲线: 0    30    50  70  100
螺距曲线: 58  61.5 66  69   71

这样设定完成后 把飞机绑在东西上 发现升力正常。
疑问: 在我不知道2801设置曲线后切换2601的时候 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没有设定 SWAATS: PIT:60的时候飞机飞不起来 (主桨风向上吹) 但是 SWAATS: PIT:-60 就可以了 我还飞起来10CM呢
但是用2801设置好如上以后 SWAATS: PIT:60 就成了正的了 这让我比较心虚...

另外 凤凰2.5模拟器用以上设置的这个档案玩的话 450根本飞不起来 一加油门到40%左右 直接向左翻倒!
如果用2801模式新建一个档案 只设定反向通道在凤凰2.5里就很正常
我实在是想不清楚了 请高手解答
请问我这样设置4G6对吗
另外GYNO(陀螺仪感度)是打了好还是小了好?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我平时用35% 还是50%好呢 说明书上貌似没说
话说这两天问的问题很多 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不过不问我自己是在解决不了 T^T

网友:
好象我眼花了!不好意思

网友:
GYRO/AUX2 :
0:35%
1:50%
按说明书上的设置值应该是:
0:75%  正常飞行和悬停
1:25%  高空飞行模式

飞4G6S的设置和模拟器的设置是不同的,应该在控里再设一个专门飞模拟器的模型,不要和4G6S用同一个设置。

还有那个SWAATS: PIT:-60 应该是SWAATS: PIT:-71

你要先严格按4G6S说明书上的设置来,别按2801控说明书上的设,设好基本能飞了,再按照自己的习惯和手感进行微调,不过对于新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可调了,我就是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的,也飞得挺好。

再提醒你一下,4G6S小而轻,不抗风,容易飘,调个大点的地方飞,新手别在家飞,最好是地下车库。

网友:
还有油门和螺距曲线,标准给你了,你自己照着设:

油门:
NORM  0%   25%  50%  75%  100%
ST1 100%  75%   65%   75%   100%
ST2  100%   75%   65%   75%   100%

螺距:
NORM  36%  49.5%  61.5%   72.5%   82.5%
ST1   26.5%   39.5%   39.5%   54%   85%
ST2    12%    30.5%    50%    67%    83%

不过我为了悬停容易,把油门改了提高了转速:
NORM  0%   35%  65%  85%  100%

楼主:
太感谢了 总算知道怎么设定了 不过SWAATS: PIT 我说明书上确实写得60 我再实验一下60 和-71的区别

网友:
你看的是4G6说明书还是2801控的说明书?
2801控的说明书上的设置不对的。

楼主:
这个是4G6的说明书啊

楼主:
完全按照Y哥给的设定 没有问题 还有一处疑问:
是不是大螺距对4G6的电机负担太大?
我把飞机绑住推油门测试 0-50%正常 飞机主桨转速增大 向下的风也明显增大 发动机声调增高
50-70% 飞机主桨转速开始降低 向下的风增大但是不明显 发动机声调降低
70-100% 飞机主桨转速明显降低 向下的风减小 发动机声调很低

我就想知道 如果是这个状态的话 油门70-100反而会下降高度吧... 模拟器里飞机油门0-100 都是声调增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Y兄,想知道你在室外4G6S飞过3D么?我打算找个桑拿天去公园试试。这鸡鸡室外能行么?

楼主:
Z兄都开始飞3D了  我看过一个新手飞室外的视频 是带着训练架飞的 还摔了两次(绝对确定是新手 水平和我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4G6的说明书啊

有个2页纸的英文 4G6S 补充说明,pit =80

楼主:
回楼上 我买的时候商家给了我5件东西 1.两页纸中文说明 2.两页纸的英文说明 3.一本4G6中文说明书 4.一本英文4G6说明书 5.2801控说明书

问题是 两页纸的中文说明告诉我 pit=60 两页纸的英文说明告诉我pit=80 4G6说明书告诉我pit=-71。。。 我听谁的?!

网友:
9楼的,建议你别在室外飞,我在室内空调风都对这个小鸡影响大大滴。

如果你实在要到室外飞,建议找个草高点的草地,可降低炸鸡损失!!切记!

网友:
8楼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的原因了,如果螺距太大会导致转速下降,要么升级暴力电机,要么调小点螺距。

网友:
4G6S各个连杆的长度都调平衡后,楼主只要看两页纸的中文说明书,并按照它设置好正反向通道,SWAATS全部60%,然后在GYRPAT里面把SEN设置20~30的感度,PLT是设置最大螺距,PIT是设置最小螺距,我的PLT和PIT都是0,其它微调都不用设置,这样就可以正常飞行了,而且切换到3D模式后,上下螺距的行程是一致的。
如果是新手,最好不要切换到2801模式,随意乱调油门和螺距曲线,因为在2801模式下调节的这些数据会和2601模式的数据有部分冲突,最明显就是板凳列出来的数据只适合4G6,4G6S的ST1油门曲线如果按照它来设置,你会发现推油门的时候,4G6S只会有正螺距,而不会有负螺距。
如果你有2801的接收机,你可以尝试用2801模式和2601模式来分别对频使用,就会发现有个别通道的舵机在两种模式下的转动方向是相反的,这样也就可以看出在2801模式下设置的微调并不完全适合2601模式。

楼主:
LS的专业! 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你研究的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