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常“隐”的隐患

楼主(2010-07-27):
我的风神50入手之初,就是打算搞成航拍机,所以一开始就配上了固朗平衡仪。
最初的几次飞行都很成功,按照旁观模友的形容:“一边飞行一边腾出手点根烟都没问题”

几次飞行后问题来了,当时刚好换用30%燃油(之前是15%),第一次出事还装上了定速仪,和之前的区别就是飞机的转速非常高,飞行过程中飞机猛地来了个大动作,炸了!
之后的飞行都很不顺畅,基本上飞行一段时间就莫名其妙失控。查原因,遥控系统正常,用万用表反复测连线也没有发现虚焊或松脱。
后来终于接受厂方“不建议用在油机上”的意见,把这个曾经带来很大惊喜的固朗平衡仪拆了下来。(感谢平衡仪的经销商和厂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各自都给我更换过一次平衡仪)
这个平衡仪后来也曾经装到我的SJM430上,也出现过同样问题,不过多亏救机成功没有炸掉,但真的不敢用了。

后来又买了一个CoPII红外平衡仪装到风神50上,飞了几次后,又出现失控炸机。

几次油直炸机都比较震撼,之后真的不敢用平衡仪了。说来也巧,不用平衡仪飞机又一切正常,没有再出现过失控现象。

但是一直不甘心,两个平衡仪,那么多米投下去了,居然都不能用,想想都憋屈,所以一直都没放弃过查找原因。

终于上星期的某一天晚上,把遥控打开,飞机接上电,一边看电视一边用手扯着飞机电源线抖动,终于抖出问题来了——某一瞬间,出现了跳舵!最后焦点集中到电源接头的位置,没有虚焊,也没有断线,因为不管怎么拉扯都不会出现持续断电,只是在剧烈快速来回拉扯时出现很短的一瞬间断电,马上又会正常。
最后只能怀疑香蕉插本身,可能某几个香蕉插老化了。这也刚好能解释为什么平衡仪用到SJM430也出现同样问题——我的所有飞机的电源都统一用香蕉插,电机和油机共用电池
至于为什么不用平衡仪又没事,在以上的试验中发现,这么短时间的断电再接,接收机和陀螺仪居然都没什么异常,GY401也没有出现像启动时那样的长时间自检,就是红灯闪了一闪又正常了,唯一的反应就是舵机有轻微抖动。
但接上平衡仪就不一样了,即使是这样短时间的断电再接,平衡仪都出现明显的反应,特别是固朗平衡仪接电到自检成功这个过程舵机会有一个大幅度的动作。

好了,基本到目前为止认为以上原因造成了我两个平衡仪失控、无数次炸机。星期天我的风神换成T插,装上CoPII,从上午到下午,在海八路飞了一天(中途隔了两场大雨),一切正常。
再飞几天再没问题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
任何一点非常小的问题和隐患都能酿成巨大的事故,真机也如此,航天飞机也如此!

网友:
深刻啊,学习了。

网友:
真细心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  这样都能找出来

网友:
香蕉插的质量好坏的确会造成非常大的坏影响!

因为,其中的花篮弹性片的导电性能好坏直接影响香蕉插的导电电阻值大小。

网友:
飞行需小心

网友:
说明还是T插保险,问题是本地很多人用香蕉插,说比T插好:funk:

楼主:
又一个星期天,一早出去,飞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航线,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看来两个平衡仪都可以平反了

另一个闲置固朗看来也要找机会用上,正在犹豫是不是搞一台500级别的电机作为练习机。不过话说回来,自从玩开油机以来,感觉对电机提不起兴趣。

关于红外平衡仪的一点感受:
感觉即使是在很高的高空上,这个COPII还是一直要给一定的杆量才能平衡,不管怎么调微调都做不到脱手停悬,可能我飞行的地方一边是硬路面一边是沼泽的缘故吧,唯一的好处就是控杆可以长时间停在某一点上手指不用动,所以叫“增稳仪”应该比“平衡仪”贴切一点。
至少到目前为止,感觉不出红外线平衡仪在高空上比低端三轴平衡仪有明显的理论上常说的优势。现在我选COPII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个东西油机据说多用一些和进口牌子宣传多一些而已。
可能由于我所用的舵机是比较低端的3003,所以感度只能调得比较低,下一步看省吃俭用搞几个数码舵机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2011-04-20):
认真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