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购置一套喷笔~请各位大大们给些指点。。。

楼主(2010-07-27):
本人新手,入魔时间不是很长,想购置一套喷笔  价钱最好在400左右
不知道哪种比较好点
还有听别人说乌龟泵不是很好 ,  不知道究竟如何
还请大家帮我解答解答

网友:
泵就得400吧,在加上喷枪什么的,LZ预算不够啊

网友:
感兴趣

不懂帮顶

网友:
能买到一个好一点的二手气泵就有希望了

网友:
买个最低的够了吧,我有个二三百的,时间不能用长的,做东西主要是动手,和设备真不是太大关系。

网友:
開始沒必要用很好的,就一般做蛋糕的那一套夠用了

网友:
啥是乌龟泵啊?

网友:
如果常用的话建议至少泵要好点,这不是耗材,买个好点的省心

偶推荐:             优速达U-602G
笔先随便来个练练手: S-130双动 0.3

楼主:
再问下  喷笔有0.2的  有0.3的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下  喷笔有0.2的  有0.3的  有什么区别呢??

500块以上的有点区别,以下的区别不大

网友:
http://www.motool.net/ 给你个网站。我就是在这里买的比较全面。

网友:
喷笔至少弄个ustar双动外调的,我一次买了两只,一只ustar,另一只也是台湾什么千红还是红叶的,不太记得了。
ustar的比较好用,另外那支用几次就开始喷水珠了,雾化不均匀,不稳定,很闹心。

泵的话,有个ustar的单泵,发热有点厉害,无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用需要散热风扇。否则会高温自停。

网友:
我感觉笔要两把就够了

一把是8楼图中盒子里那种,那个可以调流量的,这个用于喷小图案是可以的。喷较大面积的话,比如机翼,显得喷出的扇面有点窄。也可以再买一个喷出扇面广一点的笔。

另外,有些微型气泵启动点设计得太低,我的微型泵工作范围是2-4kg/cm2,气压低于2才启动,它的小蓄气罐太小,经常在3-4kg的时候喷不了几次就没力气了(如果大面积喷涂最好要这个气压)。最好能自己买一个或者做一个大点的蓄气罐,这样做大面积喷涂的时候会方便一点。

楼主:
其实我现在在做1:200的萨拉托加号  然后考虑买一套喷笔 想一劳永逸 慢慢学起的
然后朋友也跟我说了点 感觉越听越迷糊      迷茫了  。。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6f9d44f3-998f-11df-a847-0015c55db73d/
预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