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床头箱用什么主轴轴承合适?

楼主(2010-07-27):
主轴和床头箱的连接轴承是用锥度轴承好还是角度轴承好?

网友A:
连接轴承用好的就行

网友B:
前面轻载高速用角接触轴承,重载中速圆锥轴承,并定位,后面要能适应轴的热胀冷缩,就是稍微的间隙配合

楼主:
请问轴承的安装方法

网友C:
这些都是要找书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