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帮忙推荐一下F16动力配置

楼主(2010-07-27):
最近入手一部 EPS的F16  很少玩尾推机麻烦大家给个动力配置

翼展:700MM
机长:900MM
手上只有2212KV2600的电机 不知道行不行或者推荐个更好的配置

网友A:
你的飞机重多少啊

网友B:
XXD 2212没有kV2600的吧。到底是2212 kV2200还是2208 kV2600?如果是后者的话,还是GWS EP5030保险些,想快点最大可以用GWS EP5043。是前者的话,可以试试EMP 4.75×4.75高速桨,速度应该可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机重多少啊

大概6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 2212没有kV2600的吧。到底是2212 kV2200还是2208 kV2600?如果是后者的话,还是GWS EP5030保险些,想快点最大可以用GWS EP5043。是前者的话,可以试试EMP 4.75×4.75高速桨,速度应该可以不错。

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2208的KV2600      以前用过5030  5043飞过纸飞机 但是感觉动力很一般    做过一架KT附写真膜的SU27 就是2208 KV2600 但是感觉严重动力不足 电池是1500  20C的 只能勉强飞起 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 是2208的KV2600      以前用过5030  5043飞过纸飞机 但是感觉动力很一般    做过一架KT附写真膜的SU27 就是2208 KV2600 但是感觉严重动力不足 电池是1500  20C的 只能勉强飞起 不知道有没有更 ...

2208 kV2600,3S电池,5043桨,全油推力有接近600克了,不可能才勉强飞起的。电池的内阻对动力输出有相当大的影响,看看是不是电池质量比较差,或者寿命已经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8 kV2600,3S电池,5043桨,全油推力有接近600克了,不可能才勉强飞起的。电池的内阻对动力输出有相当大的影响,看看是不是电池质量比较差,或者寿命已经不行了?

h
没有呀2200毫安20C的是花牌 正直壮年 就飞起来很飘的感觉完全没速度 而且因为飞不快舵效很低。。。。先不管这个了   飞F16还有其它更好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h
没有呀2200毫安20C的是花牌 正直壮年 就飞起来很飘的感觉完全没速度 而且因为飞不快舵效很低。。。。先不管这个了   飞F16还有其它更好的配置吗?

呵呵,想要速度的话可以试试这样的配置:
2212 Pro 2700rpm/V + EMP/JN 4.5×4.5E快速桨,40A电调。

真正追求速度的配置是B2445或者B2835内转子无刷电机,3000rpm/V左右,4.1×4.1E快速桨,不过动力上到这样的档次,想办法尽量降低机身的气动阻力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另外如何给电机散热也成为很大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XD 2212没有kV2600的吧。到底是2212 kV2200还是2208 kV2600?如果是后者的话,还是GWS EP5030保险些,想快点最大可以用GWS EP5043。是前者的话,可以试试EMP 4.75×4.75高速桨,速度应该可以不错。

没用过的话,提提意见就好了。

4.75桨来飞的话,螺距太大了,效率超低,我飞过。

2208 2600KV使用的螺距极限时5,75的螺距太大了,4寸用4.5x4.5, 大概500g推力

如果用5x5的话呢,耗电一点点,就那么一点点,推力能上550g。

这位朋友所说的5043,这是慢速桨,43、47、38等等这种螺距都是慢速的,力大,没风。

后推机追求的不是推力,而是小桨吹出来的风,大力是前拉机才需要的。

要记住玩后推和前拉的区别,大力≠大风,大力的话,飞得慢,大风的话,飞得快。

后推机更需要的是动能转化为势能,前拉机只需要动能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的话,提提意见就好了。

4.75桨来飞的话,螺距太大了,效率超低,我飞过。

2208 2600KV使用的螺距极限时5,75的螺距太大了,4寸用4.5x4.5, 大概500g推力

如果用5x5的话呢,耗电一点点,就那么一 ...

好深奥呀  先谢谢了

楼主:
总算到了    不过看起来好象不耐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用过的话,提提意见就好了。

4.75桨来飞的话,螺距太大了,效率超低,我飞过。

2208 2600KV使用的螺距极限时5,75的螺距太大了,4寸用4.5x4.5, 大概500g推力

如果用5x5的话呢,耗电一点点,就那么一 ...

真是混乱的理论,很难看明白,而且没有依据……
GWS EP5043桨配kV2600电机,3S下螺距速度也可以到140以上,飞不快是受到机身气动外形的限制了。你既然说过大螺距的桨是飞速度的,不必关注推力,为什么又举出5×5桨推力550克之类的推力数据呢?后推机的操控特性确实不同于前拉机。但是如果重视速度的话,动力配置的指导思想都是相同的。为什么专业领域的竞速机大多是前拉布局?还43,47,38这类都是重视推力的慢速桨,你真的测过数据吗?你这种说法有任何根据吗?

网友D:
这个包装真简单。

网友:
这架飞机不错,哪家的

网友:
无语,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包装真简单。

100块1台还包邮 你还想要啥包装啊

网友:
这运输公司挺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