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签定这个是不是真的YT???

楼主(2010-07-27):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空机是不是YT的!或是杂交机?
前阵子在二手论谈买了部空机,还带原装的电调电机430L的电机! 还有个9650舵机,还有一些配件,共是730元!当然卖家邮费可能都用了快30元了!
但我买回来我首先是看空机的主旋头,空机有LOGO的地方是:机身侧板,十字盘,还有就是平恒杆那!其它都没有,尾管有原装的,但没装上! 当时令我很注意的就是我记得YT原装的东西,由期是主旋头那,中联,奖夹,翘翘板,都会有LOGO的,但这架机就只有十字盘有! 尾旋头也没有(有些卖家说换过的,这个我知道) 我之前也没用过YT的东西,但一直在论谈有看,我知道YT的都会有LOGO的,我也去找过模友来看,对比过机子,发现他们的机都是有LOGO的! 我就想到可能是杂交机!就向卖家反馈了意见! 但卖家说是老款的YT,就是这样的!还说可以问高安的销售顾问王志强.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现在我收上这台机是什么机就行了! 虽然很便宜,送的东西很多! 但我买东西主要是冲着这个YT空机去买的!如果不是的话就失去意义了!当然也不想和卖家产生冲突,所以得听听大家伙的意见!
费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根据照片,可以肯定不是纯的YT机;而且较老的型号,应该是V2;

飞的话,要仔细检查各个部件,暗伤是很难发现。

小心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照片,可以肯定不是纯的YT机;而且较老的型号,应该是V2;

飞的话,要仔细检查各个部件,暗伤是很难发现。

小心使用!

是的,是旧型号,但这没关系,但主旋头很关健!

网友B:
鄙视楼上,不知道就不要乱说,这是YT的GF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鄙视楼上,不知道就不要乱说,这是YT的GF版

GF版的,主旋头上的,奖夹,中联,翘翘板那里就没有LOGO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明是gf。

如果是GF的,那主旋头上面就没有LOGO的吗?

网友D:
老板的GF应该是没有logo的。 但是SE gf就有logo。
不过从金属件阳极颜色来看如果lz相机失真不大应该是亚拓,国内山寨件我还没见过和亚拓一样的蓝色。飞越的和非耐的都能明显看出来颜色上的差别。

网友:
尾波箱夹座也就是尾波箱连接尾管的部分,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飞越尾波箱侧板和尾桨夹颜色明显不一致,但是可以肯定至少一样不是原厂。。。

网友E:
刹车盘、尾波箱、尾管、脚架、脚架铝管、垂直水平尾翼、机身底板、主轴这些不是原厂
大齿轮如果没有ALIGN LOGO的话也不是原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板的GF应该是没有logo的。 但是SE gf就有logo。
不过从金属件阳极颜色来看如果lz相机失真不大应该是亚拓,国内山寨件我还没见过和亚拓一样的蓝色。飞越的和非耐的都能明显看出来颜色上的差别。

segf就有LOGO的?
我用的相机是尼康D40~单反相机,色调都不会有啥差别!
刚才卖家给我他在高安那买时的那些东西!从这网站上看好像又没LOGO的~~真是晕~~
http://www.ga-model.com/old/type.php?typeid=86&page=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盘、尾波箱、尾管、脚架、脚架铝管、垂直水平尾翼、机身底板、主轴这些不是原厂
大齿轮如果没有ALIGN LOGO的话也不是原厂

尾管有原装的!没装!
大齿轮那也没有LOGO!

网友F:
尾波箱有一部分不是亚拓的    似乎大桨夹也不是  V2的桨夹好像打的有ALIGN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波箱有一部分不是亚拓的    似乎大桨夹也不是  V2的桨夹好像打的有ALIGN

GF呢~~~

网友:
是亚拓老款的GF,没错,桨夹是没有LOGO的

网友A:
我看的尾巴像V2,所以才大致认一下;但是关键不是否是V2或GF;

而是LZ想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YT的机器;有部分部件是YT的,但有些一定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的尾巴像V2,所以才大致认一下;但是关键不是否是V2或GF;

而是LZ想让大家,看一下是不是YT的机器;有部分部件是YT的,但有些一定不是。

是的,我主要是是否是YT的东西,由其是主旋头!
如果是GF的,是不是就没有LOGO的呢?因为一搬我们是以LOGO来认的,没有LOGO真有点但心!

网友:
LZ说实话LOGO这东西你想打哪厂家都能打,一般人根本识别不出来真假。。

网友:
二手的,估计是在飞行日久后,纯种机逐渐变成的杂交机了,呵呵

网友G:
买个新的非耐空机应该比这个强吧?还便宜

网友H:
尾波箱连接尾管的固定座和尾波箱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十字盘也是一样。金属件的成色要比机身的新,基本断定此机不纯

网友I:
机是不纯了!我在呼主旋头

网友J:
蓝色的阳极,如果不是一个工艺做的,很难做到没有色差
所以楼主也没必要在这墨迹了

网友K:
LZ其实知足把,这个价格淘到这个成色的YT机已经不错了。现在很多二手区的卖家都挂着羊头卖狗肉,我就曾经买到过一台山寨的GL450,基本上只剩侧板、部分旋翼头是GL的件了,其他都是山寨件。不过新手也不懂,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网友L:
头尾 机身 应该是亚托的 GF奖夹 中联 无LOGO 微波链接尾管那段是副厂的 价钱不贵的话还是值得的

网友:
放心好了,尾波外其他地方还是漂亮的亚拓蓝

网友B:
老版的GF只有十字盘和机身还有大齿组有LOGO的,其他的放没有的

网友:
刹车帽是飞越的

网友M:
便宜不会有好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