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遥控距离只有20米。。。。。。。。

楼主(2010-07-27):
前阵子炸鸡,原因是失控,今天做了一下测距,太**震撼了,到20米就开始出问题了,推油门没反应,继续推高还是没反应,此时收油门,电机开始转动。再往前走2米,电机舵机全无反应。郁闷至极。。。。。我用的不是原装的晶体,不过也不至于只有20米吧,还是在郊外测的距离。。。。。。。。。。。。。 各位大大帮忙看看问题是出在哪

网友:
晶体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接收的天线是否断了

网友:
6exhp的问题也真够多的

网友:
有强干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阵子炸鸡,原因是失控,今天做了一下测距,太**震撼了,到20米就开始出问题了,推油门没反应,继续推高还是没反应,此时收油门,电机开始转动。再往前走2米,电机舵机全无反应。郁闷至极。。。。。我用的不是原装的 ...

我遇到过类似的状况。
原因是发射管挂了,换装了一只2SC2314后得以恢复。

网友:
玩lama够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只有450时有这种情况,飞固定翼就没事了,换了2.4G 的控就没事了。

网友:
你可以扔了,或改2.4G

楼主:
决定改2.4g

网友:
不会吧!我的6EXHP不拉天线也能飞(72MHZ)不过我近视不能飞太远!

网友:
对的,改成飞梦的2.4G吧 。找铜河,找我都行

网友:
如果还想用72M,我这里可以优惠价提供原装高频板,不用换发射管了,直接换高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