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以450的机动能力能不能摆脱40g以上加速度的da ...
突发奇想,以450的机动能力能不能摆脱40g以上加速度的dao dan?

楼主(2010-07-27):
假设dao dan能锁定450电直,并且距离很近火 箭还有动力

网友A:
你试下呗

网友B:
晕!可以的话,美国就都用450做载机了

网友C:
随便可以甩,连120c在雷达临界点都可以靠9g以上机动甩开dao dan,450随便一下就有10多个g

网友D:
估计Dao Dan是不能直接打到450的;
因为450太小、太轻,Dao Dan还没有碰到它,就被Dao Dan飞行过程中产生的强大冲击气流给吹跑了。

网友E:
绝对可以,估计下一版未来战士,天网就会配备3D战斗机,秒杀固定翼

网友F:
想象力丰富,赞

网友G:
450能不能像坦克那样加装红外线对战?

网友H:
几个G是什么概念?
一个G的力量就是物体的重量,
450最大可载重也就是1KG多点,
加上450的自身重量800多克,
全部作用到450身上也才2个G多点,
相当于开3D全油门往下拍,
10个G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I:
如楼上,几个G的加速度就足以毁掉450的机身。
其实楼主这问题比较娱乐,如果大家不打算太认真,我下面写的就无视吧。
dao dan的几十个G的过载也不是指在静止下突然用这么大的过载转一个角度,而是在很大的速度下,做一个急转弯,高速急转弯的离心力所带来的过载可以很大,有几十个G,这期间dao dan也早飞出不知多远了。所以如果450是悬停,然后在恰当的时机只要平移一下,是可能躲开dao dan的直接撞击的。
但是,空空dao dan从来都不是靠撞击来摧毁目标的,不管什么制导方式,最后阶段都是靠近炸引信起爆的——一般是激光近炸引信,物体只要在附近,就起爆弹头。而弹头都是使用诸如“连续环”之类的结构,保证在爆炸范围能顺利的切割目标。
最后,还听说过红旗七用遥控直升机模型打靶的事,既然是打靶,就要贴近实战,肯定是机动了,也肯定是打下来了,不然奥运会时就不会在鸟chao外面看到红旗七了。

网友I:
草泥马,那个破鸟窝什么时候都成敏感词了。

网友C:
呵呵,450飞行只能1个多g,天啊,物理怎么学的,你以为你翻个筋斗有多少g?至少4g,重力加速度不是载重,无知的可怕。450做撞墙啊、自选翻这种动作随便都在9g以上的,这么大的重力加速度是靠飞机整体承担的,不是载重

网友I:
嗯,想一想是这样,450飞起来应该有10个G。让10楼带沟里了,没多想,光想dao dan了。

网友J:
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