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XII高手

楼主(2010-07-27):
接收机的第6通坏了,严重抖舵,飞固定翼第5通是不用的,目前,第5通正常,请问可以不可以将5和6通对换?
我这里是2通和6通分别两个副翼联动。
在9XII里怎么实现对换?

网友A:
差点看成“请教911高手”

网友B:
设5通与2通联动就行了

网友C:
设置混控可以解决,找个台湾版的说明书看下混控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