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主旋翼头的加固法

楼主(2010-07-27):
260主旋翼头易炸断,修复的方法很多,我介绍一种在炸断之前的加固方法。

需要的工具,0.5或0.8MM钻头,钻头夹,0.5或0.8M钢丝还有胶水。

260主旋翼头

在此处钻孔,用手搓钻头夹,注意不要钻偏轴心。

钻穿

钢丝加点胶水,插入孔内

将钢丝剪断挫平,大功告成!

网友:
降落前及时收油,应该炸不断这个的吧,我炸了很多次,甚至还备了一个主轴组,但是现在它依然很完好。

网友:
转孔的难度超高阿

网友:
0.5mm的钻头,好细啊,不容易打正。我倒是同意另外几位的看法,旋翼头不易太结实,不然浆叶打在硬物上产生的冲击力会作用到齿轮和电机上。旋翼头折断可以吸收冲击力,保护其他零件。反正现在大家也知道旋翼头的修理方法了。我是用棉签棍,效果不错。断了就再换一个,15分钟搞定。

网友:
我以前用的也是棉签棒,不过是空心塑料棒,即有弹性可吸收能量,又有韧性不容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