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4中如何加载飞机种类进去,谢谢

楼主(2010-07-27):
请问G4中如何加载飞机种类进去,谢谢
G4的安装问件就是下图了,不知道那里加载飞机,谢谢

网友:
注册时间2007-10-9  上将:
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些?

网友:
注册时间 2010-3-26 中校

4个月就混成中校了。

楼主:
最近没事做,练一下模拟器哈,以前没玩过,讨教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是加载G4里本省带有的鸡鸡,在菜单里选就是了。
如果要加载G4里本身没有的鸡鸡,需要在菜单中先导入*.g3x 或 *.rfx 文件,然后再选择飞机。

网友:
天天潜水,见贴就会。但不灌水。

网友:
没看都啊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

网友:
下 载新机后在菜单中选择导入就能安装新机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