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轴是用外丝稳还是内丝的稳?

楼主(2010-07-27):
如题,请高人解答1

另外大浆夹是松点还是紧点好,请高人解答2

还有尾桨夹是松点还是紧点好,请高人解答3

新手飞航线练习时,陀螺仪需要设置为锁尾模式?

这些潜水好像找不到哦

网友:
我都不知道什么是内丝横轴,和外丝横轴

网友:
同问!不过好像练航线和悬停应该用锁尾模式的吧?

网友:
内丝外丝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胶打足了,安装正确了都不会射桨的。

网友:
听说是外丝横轴好用哦

网友:
1、内丝外丝和晴MM说的一样,没什么好不好,当你飞到一定程度后你会无视3MM横轴的

2、大浆夹是松点还是紧点好,不松不紧最好

3、尾桨夹是松点还是紧点好,同上

4、新手飞航线练习时,陀螺仪需要设置为锁尾模式?-----不锁尾还要陀螺干什么

5、我也是潜水来的,这些问题潜水全部找得到,找不到就是潜得还不够深

网友:
1、横轴是用外丝的比较可靠

2、大浆夹要紧点,那用手施小力能推动大桨就正好了

3、尾桨同大桨

4、陀螺在任何时候都设为锁尾模式

网友:
新手最难的是确定大桨夹的松紧度,得靠飞行慢慢体会积累经验
尾桨还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顺滑为首位

网友:
4、新手飞航线练习时,陀螺仪需要设置为锁尾模式?-----不锁尾还要陀螺干什么

你到是说说陀螺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
陀螺就是用来锁尾!

网友A:
 9楼的就不用抬杠了吧,让新手去用非锁尾练习航线然后大家有炸机看?

楼主:
问题了解得越多越好,不怕拍砖,安全第一!

大虾们尽情地拍~~~拍~~~拍!我不是SB,只是好烦,筹备第一次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的就不用抬杠了吧,让新手去用非锁尾练习航线然后大家有炸机看?

不是抬杠,(?-----不锁尾还要陀螺干什么 )是你还不清楚陀螺是干什么用的,不是说都要在锁尾下用的。

网友:
 其实会用就好,管他陀螺是干什么的,不过我也很想听高人讲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B:
问题1,内丝和外丝:
首先是啥JJ,450还是500及以上;是山寨机还是名牌;
450山寨机,建议用外丝,但3MM横轴质量要好,因为横轴也会断;
450名牌机,建议用原配内丝,打好螺丝胶;
500及以上,建议用原配;但好像也没有看到用外丝的;

问题2,大浆夹松紧:
启动、停止时,桨不甩,JJ不晃动为宜。

问题3,尾浆夹松紧:
可以松点,确保不要射就可以。

问题4,新手陀螺仪设置模式:锁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内丝和外丝:
首先是啥JJ,450还是500及以上;是山寨机还是名牌;
450山寨机,建议用外丝,但3MM横轴质量要好,因为横轴也会断;
450名牌机,建议用原配内丝,打好螺丝胶;
500及以上,建议用原配;但好像 ...

我的是亚托450的原装横轴,是内丝,觉得拿个小小的内6角螺丝不可靠~~~~~看到人家山寨机的外丝,哇好大个螺母哦!
另外我买了半玻纤维325浆(非亚托的)60元~~~~放进亚托原装大浆夹里不加螺丝也夹到浆皮刮花~~~~~感觉比较紧,飞航线不影响吧?射浆几野减少对吧?

网友:
外丝相对可靠些!毕竟紧固面大一些!

网友:
內絲打好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