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A 的3个大改进

楼主(2010-07-27):
小弟最近给260A动了手术。换了好多自制件。。目前性能有了几个重大提高:
1。 碳纤桨,高效率,高转速,省电。飞行时间7分钟,截止电压3.5-3.7v
2。超长尾杆(14厘米长,比原来的长了许多许多),校正重心(此时重心恰好在主轴线上),由于重心对了,让飞机实现比较自然的自旋。 减低尾巴负荷(力臂长),省电,现在尾巴声音小了很多。请注意,现在尾巴动力过大,需要把尾翼出力减少,具体参见rlin大的帖子

3。 自制尾翼,提高飞行稳定性。在航线中效果明显。
首先是自制的碳纤桨, 这种桨我采用比较小的螺距, 比原来的桨要长1厘米。 可是桨速快了很多,切风声很刺激。悬停油门38%足矣。
碳纤桨自制很简单,用买来的碳纤布,2层固定于保温杯子上,就是后面的打磨过程很繁琐,全是灰。

下面是我的尾翼,哈哈,是便事贴+502 强度,韧性,重量 都挺好。

还有我手贱,把起落架剪了,导致没有装电池的时候站不稳。不过现在也都手上起降了。

网友:
说说大桨的自作过程,上图嘛!

楼主:
其实很简单哈, 用文字说就足够了
1。 首先购买碳纤布, 我买的是3k的碳纤(好像是), 10厘米宽,1米长,售价15元。
2。 购买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我用的是E51 型。 taobao购买,500克树脂附加固化剂要50,不便宜。
3。 小弟采用那种塑料档案袋,剪开成2片 15cm*15cm 大小。
4。 把碳纤布裁剪成需要形状, 我采用8cm*11cm, 剪2片下来。
5。 把塑料片打上蜡,(我用wd40替代蜡,脱模也很顺利), 放上1层碳纤布,然后倒上已经调和好的树脂,
用一张废旧信用卡 把树脂刮平,等待树脂充分浸润碳纤布,然后再上第2层布。
6。 等到树脂浸润了2层布,用卡片刮去多余的树脂,然后盖上另一片塑料片,对齐放平,挤出小气泡。
7。 用几层报纸包住塑料三明治, 一定要平整! 用很多很多的书压在上面,先让它固化30分钟。
8。 此时树脂只固化了一点点,但是已经不会随意流动了。然后取下塑料片,把它绑在圆柱体上(直径10厘米左右的瓶子) 然后等过夜,明早起来用剪刀剪吧,如果嫌重,用砂纸打磨到合适的厚度。我打磨出很多很多粉,现在桨很薄,可是强度依然很好。

网友:
看起来制作挺复杂,能批量制作,卖也不错
不过看大奖的链接也改了,和原装的不一样,连螺丝螺母都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原来的桨剪了,留下桨根,开了个孔而已。。

网友:
高级技能了。这个桨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了

网友:
制作过程有点复杂,干脆楼主批量生产造福模友。

网友:
干脆开工自己动手做桨造福摸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小弟的水平。。。做这个桨,外加一副窄桨(飞行效果不好), 用去了一整天的时间。。光是打磨配平衡就麻烦的要死。。
批量生产实在做不到。。抱歉。。

网友:
建议你上视频

网友:
纤维旋翼加工是不容易啊,算是高科技的象征。另外,看到你的尾翼改装后,无法支撑起尾梁,尾浆叶直接接触地面啊。不会每次起降都是在手掌上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确实都是手上起降的
其实装上电池之后,重心位置对了,还是站得很稳的。尾桨不会打地。
再说 新手们那么炸,尾翼不也没有坏么

网友(2010-08-26):
佩服的五体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