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试旋翼拉力的设备

楼主(2010-07-27):
我是新手,请教高手以下问题:

    想自已动手测试不同旋翼的升力(拉力),不知道有没有专用的简易设备可以购买?在哪里?
    如果没有,需要自已动手组装,需要购买哪些机具呢?我自已在网上查阅,论坛潜水(潜得不深),设计了如下主要配备:
    无刷电机2208,1800KV一台,2S电池一块,30A电调一块,舵机测试仪一台(作为电调开关,代替遥控和接收器),不同型号旋翼若干(配变速齿轮),电子枰一台,航模电机综合测试仪一台.
    以上配备最贵的要数航模电机综合测试仪,有没有成本低一些的替代配备或方案呢?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楼主,滑轮加电子秤你看行吗

网友:
做个平台,在平台上固定直机,在平台下安置4根圆柱单轨,在圆柱导轨上套上4根空心管,并且固定在一平板上。在上下平板中间连接一个手拉弹簧秤。

楼主:
楼上的回答是土办法,而且也测不出输出电流、电压、功率。

有没有现成的测试设备,价格比我想出的配备便宜点或者差不太多?另外,用万能表代替电机测试仪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