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 把 DSX9 与 4#6bell 2.4 连接啊 谢谢

楼主(2010-07-27):
怎样 把 DSX9 与 4#6bell  2.4 连接啊 谢谢

网友:
MS不能连得吧,得用华科尔的控,也是我那时候选2801的原因,可以玩华的小JJ!

网友:
别费劲了,不可能的,华**的东西就是这样,配件贵不说,它的控和接收机与别的控没法兼容的

网友A:
能做到,但必须改接收改电路,台湾很多人这样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但必须改接收改电路,台湾很多人这样玩。

有意义吗? 改接收电路?什么是改接收电路? 那是直接改可以和控配用的接收机,等于换了主要的电子设备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能做到,但很难

网友:
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楼主问的是"怎样 把 DSX9 与 4#6bell  2.4 连接"
谁有本事直接就用DSX9控4#6bell  2.4 的接收机? 让我们等待奇迹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