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装夹

楼主(2010-07-27):
麻烦问一下大家.300*200*2的铜皮怎么才能很服帖的装在工作台面上?

网友:
平面?大力胶,涂好后,施重压

楼主:
是平面.
大力胶?类似什么东西.比502怎么样?

网友A:
有一种工业树脂胶 专粘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工业树脂胶 专粘金属的。。。。。
粘的质量如何

网友:
铸工胶,能粘的你拿不下来

楼主:
我是想用一种什么方法装上去.
是在铜皮上做电极的.做完了在拿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用一种什么方法装上去.
是在铜皮上做电极的.做完了在拿下来
逗你玩..

网友:
放在磁吸盘上,再在上面放点钢板

网友:
我是用DB8180双分子结构胶,分A与B两种,比AB胶强度更大.

网友:
先要看你的铜板是否平整,再要看铜板是否只用一次。 再等高手现身。

楼主:
回楼上的.铜板平整.每次就是在上面铣个电极.深1.5左右.然后按轮廓割下来.

网友:
真空吸盘

网友:
我来晚了 网上可以买到火漆,电吹风加热就可以粘上或取下,搞铜雕的都是用火漆或沥青固定工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