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 vs 天8 我的观点 等待选择

楼主(2010-07-27):
两个都没用过 想选一个 找了不少拆机图看
搜了很多帖子 忽视掉主观(比如我和朋友的XXX没失控之类的)和汉奸、托的评论
没有大量客观的数据统计 只凭几个控和不相同的使用环境 说失控最后只能是口水仗

天8是7个比例通道 不知道DSX7是几个比例通道的
天8的曲线什么的功能听说比DSX7好?

看拆机图 内部做工差不多
但看电位器和轴承 天8选的器件明显较差
DSX7有两个轴承两个铜环
看不出来的做工估计也是DSX7比较好

售后不指望 维修天8比DSX7方便一点

失控的问题还是买套飞梦或FRSKY改装 口碑好点

ps:这位兄弟提示dsx7用固定翼有6个比例通道 2个可用于FPV
引用 网友A:
dsx7 在固定翼模式下,gear 和 aux2 可以设为比例通道,
用两个 lever  分别控制
往上拔一下,输出舵量+1,往下拔一下,输出舵量减-1,你对着舵机监视界面,操作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网友B:
我正用天8买了之后一点都不后悔,就是刚用的时候油门感觉不灵敏,我拆了控改了一下好多了

网友C:
直接上天8,一定要后面带FG的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天8,一定要后面带FG的型号的

网友:
控稳定不稳定主要还是看发射模块和接收机的质量,DSX7如果改装山寨2.4G,那不就失去了原装控所谓的“稳定性”了吗。。。

网友:
用2801PRO的飘过。。。也在这两个控间徘徊过。。最终因为没钱买了2801PRO,飞油机。。目前还没出问题

网友:
t8,骑马售后方便.

网友:
纠正一点,天8不是7个比例通道。 天8,天8,自然是8个比例通道

控这个通道啊,都是比例的,没有有的是比例,有的不是。你把某个通道定义为用旋钮的话,那么可以实现比例,定义为开关,那么就是开关。但这个开关啊,其实还是比例的,只不过用了这个比例的两端。所以啊,归根结底,还是比例,没有开关的

开关的嘛,那是玩具才有的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正用天8买了之后一点都不后悔,就是刚用的时候油门感觉不灵敏,我拆了控改了一下好多了

怎么改的可以开个贴发布下呀

网友:
沁人肺腑

网友:
我用的也是T8

网友:
我昨天下单买了个天8S 在路上了  兴奋

网友:
DSX7等待选择

网友:
DSX7  这两个控都用过,还是觉得DSX7 手感好

网友:
一直用DSX7 天8都没想过

网友D:
直接“T8 ”的“FG”型号 哈哈哈 比DSX7 好太多太多了

网友:
t8s 1月买的到现在感觉不错,就是油门有点涩

网友:
T8s一直在用,感觉还好。

网友:
说天8样子丑,屏幕小家,对不起1000多元的价格。

网友:
6EX 2.4G还要1000多呢,它就对得起这个价?

网友:
没错所以现在很少人买6EX 2.4G
DSX7,带3陀机,电池,充电器。除去这三样东西比T8贵多少?

楼主:
DSX7不能用72M来FPV
飞固定翼好像只有摇杆的4个比例通道可以用 其他都是开关通道。。。不厚道
另外DSX7的接收 买便宜的山寨货太多 原厂太贵

天8可以自由配72M高频头和其他2.4G套装 这是个优点
72M接收日冠大红鹰都是口碑好的
2.4G套装飞梦FRSKYASSAN也比较好

网友:
怎么没人说说天9呢???

网友:
DX7应该是 T9定位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T8 ”的“FG”型号 哈哈哈 比DSX7 好太多太多了

是的也贵太多太多。

楼主:
T8:DSX7:T8FG
1000:1500:2500
不过也就是在不同价位比才有意思
同等价位当然选质量好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靠,你直接说FUTABA 8FG不就行了

楼主:
现在比较垂涎T8FG
等手头的飘飘爽飞了就来一个

网友:
华科尔2801好用

网友F:
T8+飞梦2.4G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T8+飞梦2.4G的飘过

二手天8+飞梦2.4G

网友(2010-08-27):
准备上天8S

网友:
在用 天8
看好   天9S 了

网友:
T8+飞梦2.4G的飘过。支持T8,T8功能很多,飞450如果是人在飞,所有的功能都是够用的。功能确实是多。不敢说质量过不过关,但是我的T8就用了一年半了,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哪怕功能少些,我也宁愿选DSX7。
用DSX7控  1 年多了,挺好的。

网友:
哪怕功能少些,我也宁愿选DSX7
不是我不爱国货,是国货不爱我,好的出口,烂的内销,真是贱

网友A:
回复 网友G:

dsx7 在固定翼模式下,gear 和 aux2 可以设为比例通道,
用两个 lever  分别控制

网友:
看楼上 头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x7 在固定翼模式下,gear 和 aux2 可以设为比例通道,
用两个 lever  分别控制

这位兄弟 可以确定吗?
是怎么操作的? 是不是象电视遥控器一样
比如拨到+就自动加1  开关自动回中?

网友A:
往上拔一下,输出舵量+1,往下拔一下,输出舵量减-1,你对着舵机监视界面,操作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上拔一下,输出舵量+1,往下拔一下,输出舵量减-1,你对着舵机监视界面,操作下就知道了,很简单的

多谢多谢 问过好多帖 都没得到结果

网友:
DSX9吧,手感好不少。

网友H:
人生难免有些意外,控摔了,掉水里了,一屁坐坏了。。。。。。,所以我选了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人生难免有些意外,控摔了,掉水里了,一屁坐坏了。。。。。。,所以我选了国产

如果因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做成飞机失控砸伤人,除了自己还能找谁负责

网友:
用2801PRO的飘过,本地已经十多个2801了,从无失控记录。。。

DSX7那个S.B菜单。。。

楼主:
DSX7和2801一样外形 不一样的菜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