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知道HL坦克控制开炮的电路能自己做吗?可不可以用舵机的电路板做?

楼主(2010-07-27):
其实就是一个开关通道,驱动XX弹系统的马达运转而已吧?
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做?
谢谢电子高手!

网友A:
可以。我改造虎的帖子里面有用这个方法。

网友:
小时候我这样玩过

把一个手电筒用低电压小灯玻璃壳敲碎,保留完整灯丝结构,用铜线引出通过一个继电器连接于控制电源,遥控器连接继电器,把灯丝小心地放于火 箭弹的火药中,躲到安全距离以外,一按遥控器,嗖的一声火 箭便发射出去了,这是一次性的用法,还可用于遥控爆破装置,非常好用。

网友:
用热火头更简单一点,还能多次利用

楼主:
楼上 2位,你们理解错了
我要的是 HL 电动XX弹系统的驱动哦
不是要做火炮。。。

网友:
安全第一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改造虎的帖子里面有用这个方法。

看到了。。感谢!
不知 9克小舵机的电路是否能拿来改造成控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了。。感谢!
不知 9克小舵机的电路是否能拿来改造成控制电路?

建议用标准舵机,驱动能力大些。

楼主:
找到这个图了。。。
不过不明白,并联的那两个10欧姆电阻是起什么作用得呢?

网友:
应该是限流,降低舵机电路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标准舵机,驱动能力大些。

如果手头只有小舵机
那有没什么办法增加其电路板的驱动能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热火头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