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 pro的炸鸡成本怎么样?山寨件多吗?准备入了!

楼主(2010-07-27):
如题!~炸鸡成本怎么样?山寨件多吗?对于新手来说!~对了炸鸡之后新手应该换原厂件还是山寨件!山寨件能用吗!或者说那些件换原厂那些件可以山寨!

网友A:
据说PRO不适合新手玩

网友B:
PRO看式简单。。一炸维修量反而比V2难搞,,,不适合新手

网友C:
SPORT好,比较适合新手吧

网友D:
我直接上的 亚托450PRO,炸过几次了,只是换了横轴和 主轴,不是很厉害的炸机,其他的换什么?还没换过,感觉还行,换的副厂的2轴

网友E:
建议你买SPORT

网友F:
尾前传动齿换一次头大一次。
不过如果你装机的时候把布线弄合理了,修起来感觉也还好。

网友G:
强烈建议上SPORT

网友H:
炸多了就成杂交啦

网友I:
pro不适合新人,建议换sport
pro炸机比sport贵,轴传比皮带贵20,伞齿比sport贵,主轴也贵一倍
所有配件都有山寨的。。。但精度不够。。。。

网友J:
俺也是新手不过上的是yt PRO,感觉飞的很稳,但是如果你航线都没法飞或者以炸鸡联系为目的建议还是不要弄PRO了,别的不说着落不好的时候,前齿很容易扫坏,拆开换也挺麻烦。根据个人情况吧,PRO不太适合做联系机。

网友K:
我认为pro还是很适合新手的,毕竟价钱差不是很大,换来的是更好的性能!为什么一上来就说炸机呢?加上只要布线合理,换齿还是很方便的,回头我把我的布线给你们看,感觉现在论坛里面的yt 450pro的布线都没我的好,不夸张,现在外面大雨,等晚上回家贴出来大家评评。

网友L:
楼上是哪里人,怎么也下雨了,湖北的?我也在考虑是买SPORT还是PRO,YT的,我感觉PRO设计要先进,就贵300元,为什么不买PRO,新手拿来练习悬停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