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机!yt450 是pro还是sport?是买套装还是卖空机自己买配设备?

楼主(2010-07-27):
如题!yt450 是pro还是sport?是买套装还是卖空机自己配设备?貌似亚托的质检不怎么样!有人不推荐我买套装!因为410舵机的虚位大!有的电子设备买来还可能是坏的!预算4000可以的话大家推荐一套设备!光飞机上的东西不包含控电池之类的东西

网友:
yt450 sport 套装

网友:
我给你推荐一个方法,买SPORT高级套装,然后既然你不喜欢410M你就把他当2手卖了3个350左右应该是可以卖掉的,750和DS420就不要卖了这套确实对的起他的价钱而且也不是轻易可以摔坏的.另外你既然是新手就买一个大家工人耐摔的多机不要差那几十块钱,要不买个便宜货安装上老修麻烦死了

网友:
sport套装·在加JR DSX7

网友:
450 sport套装,把3个410M卖掉,换md933或者北田2122~~
420和750还是不错的,留着:)
pro不适合新人,你以后飞好了可以考虑,现在不用考虑了~~~

ps:我就买的sport套装,410M太不耐炸了。。。

网友:
好好对待450,450也是飞机呀,给你一台700,你能说标准舵机不耐炸?一天炸3次?态度决定炸鸡次数

网友:
我也选PRO,不用再管皮带的松紧了

网友:
PRO炸机成本高点。但好飞得多。

网友:
赞同上面的,另外套装划算,只要好好的安装,不会有问题的,很多问题都是安装出来的问题

网友:
4K的话,sport或者pro空机待电机,电调的那套,陀螺QUARK+8910A+或者520+8910A+,斜盘舵机随你喜欢,论坛上相关的多的是

网友:
建议买空机版SPORT,自己配主流电子设备。这样可能比套装稍贵,但长期看来是划算的

网友A:
都说410M不耐炸,我炸了10次了,一个没坏。 另外,建议你入手好的,山寨的飞起来很难,而且调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说410M不耐炸,我炸了10次了,一个没坏。 另外,建议你入手好的,山寨的飞起来很难,而且调机麻烦。。

要看怎么炸? 主轴那么粗有人都可以炸成2截,何况是舵机?呵呵

网友:
唉~又是410  我今天磕你一下就废了~里面的电位的轴都弯了~

网友:
好多人都推荐SPORT,据说是标准450,我也不知道该买啥.

网友:
450 sport套装,把3个410和420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