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的电池飞完有多热(我的18650 2S有点烫)?

楼主(2010-07-27):
我今天分别用18650的2S 7.4V锂电以及18650 2S A123(6.6V)各飞了一会电直。飞完发现两个电池都比较热(摸起来感觉烫,但不至于烫的手握不住)。

大家的电池飞完温度怎么样?这种18650的电池是不是热一点也问题不大啊?

多谢了。

网友:
你的是什么机子?2S可以飞得起来?

网友:
我的3S LIPRO飞完微热

网友:
反正飞完了如果比较热,就说明电池累到了,也就是说这个电池C数不怎么够,多飞几次他就会鼓的,我的ACE25C电池在今年夏天这样陆续鼓了4个

网友A:
18650/.。。发热正常。。夏天在60度左右最多。。冬天在40最多。。不要用13T。。

网友:
我的是ACE 2200 20C 绿皮那种,只飞飞航线,每次6分多,5.60个循环了,性能如初,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650/.。。发热正常。。夏天在60度左右最多。。冬天在40最多。。不要用13T。。

你也用过18650的飞吗?这种温度对电池影响不大吧?

网友:
我用18650 3S的飞450,有点热,可以接受,暴力的不行!

网友:
什么飞机啊拿2S飞?

网友B:
我用18650a1232s飞完暖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18650a1232s飞完暖暖的

你的飞机多大的?另外你的A123是多少钱一只的?我的是9元一只的。容量1000mah。

网友B:
我的是固定翼3d来的,6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固定翼3d来的,6元

还是固定翼省电。我的电直是双370电机(双旋翼),用2S1P的A123很热,原机带的2S1P 7.4V(18650)也热。

网友:
期待,,我的 18650 20C 1500MHA。。横空 初试

网友:
老电池 烫呀,新电池, 电机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