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做轻木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最近想自己做轻木飞机 原来都是买 所以不清楚 轻木飞机一般用多厚的轻木板?品种品质上有什么讲究?另外做机身和机翼龙骨的木条也是轻木条吗?还是其他木料? 另外胶水用什么?之前自己修轻木机使用AB胶 但是样子太丑 我看新的jj好像都是用的万能胶 我也用502粘过 感觉也不错

另外蒙皮使用多厚的和什么规格的蒙皮?蒙皮用什么胶和轻木结构固定?是不是还需要专用的蒙皮熨斗加热 使蒙皮收紧?

网友:
借个地方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想自己做轻木飞机 原来都是买 所以不清楚 轻木飞机一般用多厚的轻木板?品种品质上有什么讲究?另外做机身和机翼龙骨的木条也是轻木条吗?还是其他木料? 另外胶水用什么?之前自己修轻木机使用AB胶 但是样子太丑 ...

轻木的重量上下跨度很大的,一般我们做飞机用的都是中等重量的轻木,木材颜色很白而且纹理均匀,在购买时不要买啥弯曲,虫驻的板子,这样会影响飞机的制作质量;还有发红的木材说明取材的这课树已到老年期,这种木头密度很小但是强度不好。
一般来说轻木面才厚度在1~3MM的使用较多,木条有2*2,3*3,5*5……很多规格,一般我自己都买厚板自己开料,要啥规格啥规格
胶水方面其实很简单,轻木喝轻木粘结用502,轻木和桐木等其他木材用白乳胶,高强度的地方用AB胶水
具体也说不清,楼主可以移步我得制作帖子,有问题我们可以再交流

网友:
粘合轻木是另外一种502-II。

 不是普通的502粘合剂,是当年专为粘合轻木开发的,价格仅仅是普通502的一倍。

网友(2010-09-10):
先报个到吧

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