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一个泵浦!有谁了解?

楼主(2010-07-27):
淘了一个东东!起初认识个把单词说什么泵浦!结构奇特!十五元买了拆研!查了下资料原来是百特输液泵。弄半天还要开机密码输了个123 嘿嘿!开机了 还是启动不了!也找不到中文使用说明!有谁玩过讲讲?要是改在模型上应该泵浦压力很大!

网友:
好像是个输液泵,你看一下输液管怎么连接的,如果是把输液管放到它的一个槽里的话,这个泵没什么压力,它主要是靠挤压输液管来精确控制滴管流量的

网友A:
這應是醫學或實驗室用的定量泵

网友:
估计是蠕动泵

网友:
被大家打击了吧?

网友:
控流量的,应该没有压力装置,因为这玩意根本没法消毒,所以液体不从里面过!

网友:
病人用的一次性产品,应该是医院的废弃物,最好不要去买。

网友:
定量泵,好象是挤压的力量,出量很少。

楼主:
“好像是个输液泵,你看一下输液管怎么连接的,如果是把输液管放到它的一个槽里的话,这个泵没什么压力,它主要是靠挤压输液管来精确控制滴管流量的”
这位朋友说对了!蠕动挤压泵!流量不大!压力不低!毕竟要把液体注入的身体里必要比血压高!用来做润滑油输送泵不错!

网友:
是个水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應是醫學或實驗室用的定量泵

正解

网友:
这东西可不是一次性的,价格不便宜!!  只是LZ不一定用得上,最快速度也就2L/小时左右,但是流量精度比较高,压力不大!!!

网友:
这个是蠕动泵,是挤压软管产生压力,流量不大,但压力大, 流量精度高

属于正定位的一种。

楼上的几位,不要把流量和压力的概念混淆。 这个泵虽然慢,可以压力很大,如果

管子被堵,可以产生很大的压力冲开。
液体和泵壳不接触,如担心内部不干净,直接换管就可以使用。不同的管可以用于
不同流体,甚至可以做油泵,硫酸泵,溶剂泵,用前要确认管材的兼容性

网友:
蠕动泵。。。
随便拆个EPSON的喷墨打印机就能找到一只。。。

网友:
有點像麻醉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