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入机!给新手个建议!

楼主(2010-07-27):
本打算买个亚托450sport现在想想还不如先把先把技术练上去!再换个好鸡鸡!用个国产的空机上一套好设备!看看我的想法可行吗?大家给我推荐个性价比较高的国产品牌或者机型!新手肯定是450

网友A:
我还是推荐亚托450sport
其它的见仁见智

网友B:
我入模的时候是先模仪器,再固定翼,后直升机。这样比较易适应些。

网友C:
450SPORT可以!配件便宜,

网友D:
我也觉得还是YT的吧,比较可靠稳定,适合新手。

网友E:
恩,没老鸟帮助,山寨的确挺折腾人的 有米就直接YT省心点

网友F:
有米就整个好点的

网友G:
国产TDF的控是很不错的。

网友H:
选有配T控的450吧,相信性价比会让你满意

网友I:
直接来高端的天九,以后就不用买控了。

网友J:
国产的好

网友K:
我也是新手,还是推荐你用YT SPORT好,调机相对简单点,我用的是SE,比较复杂,自己现在还不会调,要老鸟帮忙。。。控就直接买个好的。。。

网友L:
三个飞字头牌子的空机任你选

网友M:
建议控上FUTABA的,或JR的!因为网上有很多调机的学习材料多为这两种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