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704B的问题

楼主(2010-07-27):
0704B切感度开关,灯不灭,是否正常?

网友A:
不正常,估计没插对通道?

楼主:
ls的,我是10C,感度插5通道,5通道用开关切换,控上用server看5通道是正75到负50切换的。

网友A:
这个陀螺我用过, 你可以把陀螺感度插另一个通道测试一下,比如升降通道, 推拉看看,看灯有没亮和灭, 上电的时候给他过50%,保持几秒不要动,这个时候应该是长亮, 啦过50%以下,应该就会灭。确认陀螺没问题了,再接你的5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ls, 10C的servo可以显示每个通道舵量的......

网友B:
!
我用过0407B,还可以,45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