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LAMA如何改美国手?

楼主(2010-07-28):
帮朋友买了个ESKY 的 LAMA,这玩意怎么改美国手啊?我说的不是控上,是通道上。。。是不是要在那个4合一上倒腾啊?高人给指点一下。。。。嘿嘿!

楼主:
 木有人知道?!

网友A:
 通道上?
还是改控吧

网友B:
加我Q吧 501761875 我晚上八点后在家 我教你改

网友C:
直接把控后面的开关变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换四合一的连接线把,当然要换也可以,不过麻烦很多

楼主:
 谢谢板凳,嘿嘿!等下我去请教。
控上怎么改?地板说的我也没明白。。。。 控上只能把机械部分改过来,控制通道上应该从哪里改?

网友D:
这是我以前写的贴子,看对你有没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2B%B7%C9%D3%E3888

网友D:
这个方法对你应该不会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