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陀螺仪刚通电时滴滴响5次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不懂

楼主(2010-07-28):
我的
陀螺仪
是JY401,估计是杂牌。不会设置,锁尾模式貌似可以锁尾,但漂得厉害, 每秒漂10度。这正常吗?
还有中立点是什么意思?我是新手不懂,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你可以换了,二手GY401包邮才400

网友B:
票这么多??? 微调开关再调一下

网友C:
陀螺仪不会响,响得是电调。你的飘有点厉害了,估计没有调好。中立点,我个人理解是在非锁尾模式下,调节尾舵机连杆,使飞机不自旋时尾推的那个位置。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比如说是在尾轴中点。

楼主:
陀螺仪不是有自锁功能,能自动校正尾巴漂移吗? 还要中立点干嘛?
还有那个温飘是怎么回事?陀螺仪不是有自锁功能吗? 难道温度升高了,自锁就不灵了?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这些我不大明白

网友D:
我也是新手,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C:
别把陀螺想得那么神。怎么你也得给个基准给它修正吧?温飘,对于这种档次得陀螺,是避免不了的。再说,你这不是温飘,是没有调好。要不你入401,那个不需要仔细调就能锁好。温飘的含义你可以百度一下。某些电子元件由于温度变化,比如电阻,温度不同阻值也会不同,这样就可能会完成陀螺的中立点发生偏移,所以尾巴就飘咯!

楼主:
是不是说,大角速度的偏移,陀螺仪能自动校正锁尾。但对于小角速度的缓慢偏移,陀螺仪就无能为力了?(就像水龙头只开一点点水,水表没有反应一样?)
于是为了让陀螺仪尽量避免小角速度缓慢偏移,只有调好中立点是吗?
BTW:中立点是什么?尾舵机中间行程?还是尾桨在中立点时, 即使不用陀螺仪,加油门也不会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