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T450sport生病了。。。。。。

楼主(2010-07-28):
請教
    之前飛一直很好。沒有碰到什麼問題。就是炸機換好配件就好了
    昨天飛了大約2分鐘懸停。尾巴開始左右擺動由小慢慢大。控制不了炸機回家換好配件在地上試了推油門大漿正常轉動也能鎖住尾巴一切正常
   今天飛時打開遙控器。接上電池電調設定聲音也正常。推油門馬達只轉動幾個齒就不動了。
來回試了幾次也一樣。
   請問
1.馬達是否壞了
2 電調是否有什麼問題
3.能否用萬用表檢測。馬達。電調的好壞。怎麼檢查
  謝謝

网友:
电调的电源,看看接反没有

网友:
估计是电调坏了,缺相

网友:
电调坏了

网友A:
点跳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跳可能性大
点跳是什麼說一下

网友B:
楼主试试看重新确认油门最高和最低!!!!

网友C:
冷眼一看标题,我被震精了!我的YT450spor性病了,吓我一跳,琢磨着飞机还能得那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跳是什麼說一下

电调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调和电机的线有接虚的没有,好像是缺相吧!!比如说香蕉头看看是不是焊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看重新确认油门最高和最低!!!!
是否电调重新設定?

网友:
冷不丁一眼看标题,确实和9楼的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眼一看标题,我被震精了!我的YT450spor性病了,吓我一跳,琢磨着飞机还能得那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眼一看标题,我被震精了!我的YT450spor性病了,吓我一跳,琢磨着飞机还能得那病??

我每次瞟到标题都是这样

网友:
 我邪恶....被标题骗进来中.......

网友:
如果身边朋友有多余配件可以轮换试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测试电机电调,好吧我承认我也是被标题诱进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眼一看标题,我被震精了!我的YT450spor性病了,吓我一跳,琢磨着飞机还能得那病??

嘿嘿,看来我们的思想都差不多呢

网友D:
这样的现象我曾经遇到过,后来我将原装的亚托电调换成好盈之后解决问题。所以,估计应该是电调炸坏了,亚托的电调很不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