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 螺旋奖机座断裂,求救应如何修复

楼主(2010-07-28):
昨晚调机,误操作,撞断了螺旋奖机座,请教各位如何可以修复。

网友:
看你这图是电机安装木片撕裂,把原来的木片去掉换一片不就完了

网友:
如此简单

网友A:
AB胶,热溶胶粘上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热溶胶粘上就行。
大家都通用的搞法

网友:
拿乳胶粘一个晚上不就得了呗。

网友:
贴回去就行

网友:
拿乳胶粘

楼主:
谢谢各位TX,晚辈是菜鸟。

网友:
直接用你喜欢用的,认为牢固的胶粘好。不过粘的时候,尽量接近断裂以前的角度,不然飞机的性能会有改变。

网友:
502,AB胶,粘鞋胶,热熔胶,农机胶,立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