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天8控的请举手!评价下咋样?特别是飞油机!

楼主(2010-07-28):
用过天8控的请举手!评价下咋样?特别是飞油机!

网友:
我再用,天8,2.4G,飞电固,之前用的是天6,40MHz
接收不贵,而且超轻
可储存飞机数据
各种曲线及混控功能全面
屏幕小
配降压线,可用动力电做控电
模拟器不能识别控,可能是接触不良
2.4G接收天线短,适合小飞机
手感不错
摇杆弹力不能调,拆开就没质保了
中文界面
独立高频头,低频版本升级方便

网友:
我用的天9,感觉不错,最近又买了天9s。还没有到货。等待中ing
控和接收都相对便宜。用ppm模式偶尔有抖舵的情况(应该是由于干扰,ppm本身容易被干扰),pcm就很好。
天9用了一年没有发现失控过。2.4g的还没到手,论坛里不少人说这控失控,但是我只搜过一例实际案例,最后究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结果。所以我相信这控还是可以的。
最后建议要么上天8普通版,便宜。才八百多。要么就直接天9s一步到位,直机,固定翼,滑翔机 通吃。等天9s到了我再拿我的老的天9
升级软件。
超级版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不支持pcm,也就是老的pcm9通接受不能用,如果用72m的话就只能ppm模式,个人认为,ppm模式抗干扰能力太弱。
所以我留一个老版本天9玩pcm,新的天9s玩2.4g
和天8同级别的华科尔的2801 pro 评价也不错。也可以考虑,不过功能弱些。

网友:
怎么都说天地飞的PCM还没有PPM稳定 继续观望

网友A:
模拟器不能识别控,可能是接触不良,我来解答,因为天8对单音频的确实识别不了,要那种双音频的才可以,反正只要你买模拟器,你要告诉卖家我的天8能用吗,他说能用百分之百能用,不玩就退款,淘宝上的那些50以下的模拟器天8都不能用因为都是单音频的的插口,

网友:
用过T9 功能可以   改2.4g后很好用,从无失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不能识别控,可能是接触不良,我来解答,因为天8对单音频的确实识别不了,要那种双音频的才可以,反正只要你买模拟器,你要告诉卖家我的天8能用吗,他说能用百分之百能用,不玩就退款,淘宝上的那些50以下的模 ...

但是我的线一头是鼠标线接头,一头是焊在电路板上的USB,不存在这个音频线的问题啊

网友:
我用天地飞8,配E-sky的72MHz ppm接受,用了3-4年都未抖过舵

网友:
我用天8S飞汽油机时间一共不超过1小时,曾出现过一次,一两秒打舵无反应,然后马上正常,飞机又拉回来了,可能是飞的有点远了,我也纳闷 其他都正常

网友:
搭配2.4G,超越了进口货了

网友(2010-10-20):
w我用天8S飞飞40级F3A很好用的,没问题

网友:
关键是丑了点,摇杆手感差了点

网友:
我用T6 还没等飞机起飞,就挂了,抖舵啊抖得厉害,还是弄来做个船或者车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