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准小型台钻的垂直度?

楼主(2010-07-28):
有一台小型西湖台钻,钻的孔一直垂直度不好,调了很多次底板没见效果。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发个图吧。
先用直角尺测立柱,如果立柱垂直度满足要求则把检
验棒夹在夹头上,或把夹头拆下,装上锥柄检验棒。
用角尺看检验棒垂直度,如果以上两种情况都可,则采用百分表测夹头上下移动相对
立柱的垂直度。
看你的那个问题,调底板的效果应该不好,大多数是移动轴与立柱之间的问题。
如果很便宜的设备,估计调是不好调。得另外加工。

网友A:
可将磁性表座吸在钻夹头上,百分表打在工作平台上,慢慢转动钻轴,检查百分表的读数,差值越小越佳。

网友:
看你什么要求,什么设备。
同轴度是由轴本身,轴承,轴承位来保持的。

垂直是要建立在同轴这个基础之上说起来才有意义的。

不废话了,我知道我说的你也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将磁性表座吸在钻夹头上,百分表打在工作平台上,慢慢转动钻轴,检查百分表的读数,差值越小越佳。

你真是个人才

网友:
我用此方法调整过钻床工作平台,挺管用的。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将磁性表座吸在钻夹头上,百分表打在工作平台上,慢慢转动钻轴,检查百分表的读数,差值越小越佳。

偶也是这么做滴,但是要注意台钻主轴径向跳动。

网友:
钻床工作平台调校示意图

网友:
表的基准找错了,永远也找不正。
磁铁不能吸附在转卡头的外径上,尤其是转动的部分!

网友:
那个地方是动配和,有松动的基准,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保证测量的精确性?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钻夹头上夹根3MM的铁丝  来调校

网友:
有些小台钻的钢性差,即使调整好了,工作时一加压就变形了.

网友:
由于刚性的变形就没个底了  调校前可在工作平台上施加预应力

网友:
小台钻的钢性是差的  可它加工的工件和孔径也相对小啊

网友:
这个可得学习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钻夹头上夹根3MM的铁丝  来调校437484

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是钻夹头上夹根3MM的铁丝  来调校437484

这是个好主意

网友:
好方法,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台小型西湖台钻,钻的孔一直垂直度不好,调了很多次底板没见效果。请问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呵呵 正确方法 把表固定在 主轴上 平台立放着一个框式水平仪 表打在 立面上 上下滑动主轴 看表针动不动 要打两个方向

网友:
那个上不是有个尺寸的吗,对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