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首飞半块电就炸了 T^T

楼主(2010-07-28):
外面风大 在大堂飞 结果发现太飘,跟模拟器不是一个级别的 一个不小心就撞墙了...
主桨报销 目前还没发现别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情一下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
小鸡鸡也挺好看的啊。

网友:
真机和模拟器的感觉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但估计楼主模拟器里基本功都还没练好,呵呵~~

楼主:
T^T 首先我承认我的确缺练 不过问题也找到了 我把大动作小动作给设了 这飞机很飘 我用的是70%的舵量 结果飞机反应太慢 跟不上变化所以不稳定 我改成100%以后飞机能在2MX2M基本稳定了 而且大浆还没换 因为拆不下来 直接剪短了XD

楼主:
这个是剪短以后的 一副主桨 华科尔商城30 淘宝24 我还是省着点用吧XD

网友:
小机子是难飞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加电时一定要把飞机放在水平地面,否则陀螺仪可能初始化时候就是偏的,我昨天也遇到同样问题。还好伤的只是训练架。

网友:
新手问下GG,4G6S好飞吗?是不是象3通那样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错 我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 上来就是偏的 差点搞死我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3通灵活一些,反正还没到飞3D动作,刚开始练习悬停,应该不会秒炸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有的经验都是有代价的,这样才更显出经验的宝贵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大桨不用剪也不要扔。用502胶+纸巾屑可以修复,强度很好。
这机子难调,调好了很好飞。

楼主:
回楼上 完全不会调... 哎 我的就是不好飞 总是偏 现在放学校了 等我会调了再拿出来飞吧... 练模拟器ing

网友(2010-12-31):
问下,你的大浆剪短后能飞么?